[STM8] 为什么stm8s105k6的cco输不出,而STM8S103F的能输出

楼主(2015-01-23):
105的配置
CLK_SWCR =0x02;
CLK_SWR = 0xE1; // 选择HSI 为主时钟源
CLK_CKDIVR = 0x08; //CPU时钟 = 主时钟 = 8MHZ
PD_DDR =0Xff;//PD0口CCO输出
PD_CR1 =0XFF;
PD_CR2 =0X01;
CLK_CCOR = 0x00;
CLK_CCOR =0x08;
CLK_CCOR |=0x01;
103配置
CLK_SWCR =0x02;
CLK_SWR = 0xE1; // 选择HSI 为主时钟源
CLK_CKDIVR = 0x08; //CPU时钟 = 主时钟 = 8MHZ
PC_DDR =0Xff;//PC4口CCO输出
PC_CR1 =0XFF;
PC_CR2 =0X10;
CLK_CCOR = 0x00;
CLK_CCOR =0x08;
CLK_CCOR |=0x01;

网友A:
头文件一样吗?

楼主:
如果直接用IO口功能的话.两个都正常

网友B:
105是要设置选项字节的,你设了没有 (( CLK_CCO[AFR2])))

楼主:
两个头文件

楼主:
对了,105是要设置选项字节的,你设了没有 (( CLK_CCO[AFR2])))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了,105是要设置选项字节的,你设了没有 (( CLK_CCO[AFR2])))谢谢

不客气,有很多时候都是忘了复用选项字,我也一样有时找很久都不知怎么回事,用多了就会想到有这个要设置,STM32 基本都要设置的,STM8有一些不用设所以就搞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