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究竟是电压来控制还是电流来控制?

楼主:
我们一直记得,0.7V时打开三极管。
但是如果我现在只有0.3V呢?
如果我们从电流的角度来考虑的话,三极管BE的体电阻是330ohm
电流应该为Ib=0.3/330=0.09mA
三极管放大倍数为100的话,那么Ic=0.9mA
如果不是0.3V输入,而是0.4V输入的话,Ic=100*0.4/330=40/330=1.2mA
那么这样的话,是不是意味着三极管会漏电?

楼主(2015-01-23)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BE的体电阻是330ohm----------------这个怎么来的。

一本模电书上写的,说计算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时候,体电阻按照330ohm来计算即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BE的体电阻是330ohm----------------这个怎么来的。

可以用纯的P型半导体电阻率,在25度下,估算出来的。可以看看物理书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一本模电书上写的,说计算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时候,体电阻按照330ohm来计算即可。 ...

幼稚,PN结是典型的非线性器件,如何可以这样计算?!

网友D:
楼上说得有理.
就算你要这样算, 也需要先扣掉了 0.7V 再这样算.
况且, 二极管的伏安特性近似的是指数曲线, 三极管BE的近似体电阻330ohm, 也只是在很局部的范围可以近似.

网友E:
电流控制,电流放大系数叫倍大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一本模电书上写的,说计算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的时候,体电阻按照330ohm来计算即可。 ...

计算交流等效电路时可以这么算,但这不适合分析直流状态。

网友A:
三极管BE的体电阻是330ohm,只有加入适当的偏置之后才可以这么说。偏置较高或者较低,该数值都会变化,更不用说未加偏置了。

网友B:
体电阻的定义是有错误的,体电阻是指P型的那么段电阻,后面还有PN结的。对NPN而言。你对低频等效电路模型没有看明白。在实际电路计算是可以无视。

网友G:
0.3伏导通都不能实现吧/??你怎么算电流?

网友H:
0.4V三极管有电流不错, 不过计算方法不是这么算的。

三极管的模型是指数器件,在开始阶段的导数值很小,0.4V时有微弱电流。不知道3300ohm怎么得到的,三极管BE间阻抗在不同Vbe肯定是不同的,也许是在某个Vbe下对小信号下得到的近似,但是很少有这种说法。

至于流控还是压控,看你怎么看了。满足饱和区,Ic和Ib间就是流控;Ib和Vbe就是压控,当器件偏置不能满足饱和条件,通过Vce调节方程到放大区。

网友I:
三极管是电流器件,场效应管是电压器件

网友J:
说得好。很多话要在特定条件下才适合的。LS所说的,也是某些情况下的近似。

网友K:
看楼主的电路就想“偷着乐”!…
   串这大的电阻!还谈什么放大倍数?…求求你了
  改1K后再测基极好不好!…

网友L:
一、三极管是流控,mos管是压控
二、楼主首先搞清楚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的几个工作区,怎么才是放大,怎么才是饱和开关。
三、楼主的体阻定义有误。PN结其实可以看做一个可变电阻,导通电压稳定

网友M:
三极管是电流控制。

网友N:
涉及到欧姆定律了?可以请论坛的几个教授去解答一下么。
所谓的BE电阻,可以理解为一定直流偏置下的交流阻抗,只适合交流小信号分析。

网友O:
楼上说得对,电压不一样,电阻是变化的

网友P:
电流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