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MCU计算功率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我想用MCU计算任意信号的功率,想通过AD采集的点在MCU中用算法进行函数拟合,拟合出电压函数和电流函数来计算功率,请问这种算功率的方法可行吗?如果可行,用MCU如何编写函数拟合的算法?谢谢!!!!

网友:
任意信号是个很可怕的词语

网友A:
这东西 大家都想搞呢

网友B:
为什么要拟合出电压函数和电流函数?直接电压乘以电流求瞬时功率;
或者对功率做时间积分,求一段时间里做的功,然后除以时间获得一端时间里的平均功率。

楼主(2015-04-16)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要拟合出电压函数和电流函数?直接电压乘以电流求瞬时功率;
或者对功率做时间积分,求一段时间里做 ...

在程序里可以使用积分函数吗?应该如何调用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程序里可以使用积分函数吗?应该如何调用呢

AD的采样间隔就是时间,把1s内所有间隔的瞬时功率进行累加就是平均功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