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f103能不能产生12MHz的方波信号?

楼主(2015-01-23):
如题,stm32f103能不能产生12MHz的方波信号?如果能具体方案是什么?

网友A:
直接用PWM输出试下;
没有测试过,你可以试试看;

网友B:
用定时器硬件实现是比较可靠的办法, 可以用PWM, 也可以翻转模式.

网友C:
定时器重载计数器置为5,输出比较值得pulse置为2就得到了,

网友D:
最高时钟72MHz,高级定时器,输出比较模式,自动I/O反转模式,自动重装载不用进中断,可以输出你要求的方波信号。

网友E:
用PWM即可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