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半桥LLC工作原理过程不没怎么明白?

楼主(2015-01-23):
如上图,当上管S1导通时,输入电压加在CS LS LP上,D1导通,变压器初级被嵌压nV0,此时谐振为什么说只有CS LS参与,后续当副边怎么又有LP参与?
是否谐振不是由频率和电容电感大小决定吗,当开关电源在正常工作时频率难道也会变化?
找了好多资料,都不怎么明白,新手刚开始看各种拓扑,请大师讲解下?非常感谢

网友A:
谐振是射频领域范围的一种术语!开关电源用谐振、感觉怪怪地!…
   你试一下:将电路中的L C 或其他什么的套入谐振公式中算算!然后再测电路的实际工作频率:
  哈哈!…见证奇迹的时侯到了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谐振是射频领域范围的一种术语!开关电源用谐振、感觉怪怪地!…
   你试一下:将电路中的L C 或其他什么的 ...

这个是一种现在常用的拓扑结构

哼!…是答非所问!…

楼主:
怎么没人,自己来顶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个是一种现在常用的拓扑结构

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工作在谐振状态,只是为设计预设的的谐振点,来确定工作频率,实际工作中还是呈感性状态让我们的MOS初学ZVS开通状态,我只是不明白,为什么开始谐振腔是LR,CR,后面LM又加入了谐振腔来计算谐振频率

网友A:
建意你看“乙类推挽功放”、再来考虑你的“谐振”!

网友B:
LLC电路的确是工作在谐振状态,改变激励信号频率即可改变输出电压。不少文档都是相互转发(包括有的教科书)。实际使用时很多电源中并没有LP电感,我做的电源就没有。

求求你了!…看看谐振有关书籍或教科书吧!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LLC电路的确是工作在谐振状态,改变激励信号频率即可改变输出电压。不少文档都是相互转发(包括有的教科书 ...

LP是漏感,变压器用双槽的方式,集成了。原理上存在,实际也可以存在,只是为了成本,谁没事加一个上去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LP是漏感,变压器用双槽的方式,集成了。原理上存在,实际也可以存在,只是为了成本,谁没事加一个上去? ...

LP是励磁电感,LR才是用双槽方式加大漏感做磁集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