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0.4V开启的电路

楼主(2015-01-23):
需要做一个电路,输入大于0.4V 的时候输出高,输入小于0.4V的时候输出低。
本想直接用一个锗三极管,但是找不到啊。
求推荐大神指点一下,怎么完全这样的电路啊

网友A:
那就用个运放或者比较器, 设定一边的参考电压 0.4V 就是了

网友B:
推荐一个自身带1.2V基准源的比较器SGM8706:
1.2V电阻分压得到0.4V基准即可

网友C:
比较器最好了

网友D:
用普通的硅管可以做到,但一个不够,差不多得3个。
这样一来,使用分立元件一点优势都没了···
3楼推荐的器件很合适,而且是国产的。。

网友E:
用加法器,把电压抬高并放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兄弟,你的意思是分压,让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0.3V的样子,然后输入0.4V的时候,就叠加上去了吗?
这样做的话,是不是要求VCC很稳定啊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兄弟,你的意思是分压,让第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在0.3V的样子,然后输入0.4V的时候,就叠加上去了吗?
...

难道你需要很精准?要精准的话用Vbe来作为门槛不妥(温度要影响Vbe的大小),更不用说用锗管了。精准就要用基准,起码是431样的。如果不用精准的话,你先试试看Vcc变化多大才对你的要求构成威胁?

网友G:
三级管的可行性比较低,因为PN节电压随温度变化很大.

网友H:
king5555 的方案好,简洁,可用。

网友I:
用时基电路来翻转!
   或用双稳电路采样!…
   咋就搞不定呢?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