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xtern宏定义为INPUT_EXT,请问这段程序为什么这么写?

楼主(2015-01-23):
在cpu.h的有这么一段:
#ifdef         CPUGLOBALS
#define        CPU_EXT
#else
#define        CPU_EXT    extern
#endif
在cpu.c中有宏定义:
#define          CPUGLOBALS
请问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吗,为什么不直接用extern,而要宏定义?

网友A:
单独看没有任何意义
要根据你自己工程的特点来分析

网友B:
#ifdef         CPUGLOBALS
#define        CPU_EXT
#else
#define        CPU_EXT    extern
#endif

你定义了CPUGLOBALS的话, CPU_EXT就没什么作用,当你没定义CPUGLOBALS时,CPU_EXT就可以替代extern。
这样做的好处是 只要你在代码里面用CPU_EXT就可以。
随时想什么时候变更都可以, 不用专门进到代码里面去手动一个一个修改。

网友C:
定义+声明一个头文件搞定

//________
// cpu.c
#define CPUGLOBALS
#include "cpu.h"

void xxx(void)
{
        ...
}

//________
// my.c
#include "cpu.h"

void xxx(void)
{
        ...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定义+声明一个头文件搞定

//________

嗯,的确是这样。第一次看到这样写的,习惯把工程的全局变量统一都写在一个.c和.h文件里调用就好。像上面我问的写法感觉看着别扭..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,的确是这样。第一次看到这样写的,习惯把工程的全局变量统一都写在一个.c和.h文件里调用就好。像上面 ...

程序大了,自然就会用到这些,其实好处显而易见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手们指点了!

网友D:
这样是比较方便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