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xx调试低功耗时跑起来如果没能唤醒下次下程序麻烦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5-01-23):
调试低功耗时跑起来如果没能唤醒下次下程序就需要 用isp 后者stlink utility 擦除才能再次下载 ,哪位有啥好办法没啊? 还是我哪里弄得不对,指教指教啊。

网友A:
那就增加唤醒机制, 保证肯定能够唤醒它就是了.

网友B:
这个是老问题了。在右手点击下载前左手按住复位键,然后右手松开下载键,再放开左手的复位。以保证程序在还没运行到低功耗设置前就下载进去。

楼主(2015-03-31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老问题了。在右手点击下载前左手按住复位键,然后右手松开下载键,再放开左手的复位。以保证程序在还 ...

嗯,找到这个办法了。用那个st-link Utility 也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增加唤醒机制, 保证肯定能够唤醒它就是了.

我就是在测试低功耗的时候想尽量该弄的都给他关完,一不小心就长眠不醒了……,你楼下那位说的方法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