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关于STM32F0Discovery时钟的设置

楼主(2015-01-23):
今天没事,把以前用的STM32F0Discovery拿出来玩,设置的是使用HSE,写了个灯闪烁的程序。
突然发现,板子上晶振没焊,但灯却在闪烁,为什么?
时钟是这样设置的

网友A:
因为MCU上电默认跑内部时钟(HSI)啊,要使用HSE,需要手动切换。切过去,你要看切换标志,确认是否却换成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MCU上电默认跑内部时钟(HSI)啊,要使用HSE,需要手动切换。切过去,你要看切换标志,确认是否却换成 ...

那我问一下,如果切换不成功就还是使用内部时钟吗?那我系统时钟选择的是HSE是不是就无效了,仍然使用HSI?

网友B(2016-03-07):
时钟配置的库函数在哪个文件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