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CAN理解成带协议的单线UART吗?

楼主(2015-01-23):
感觉CAN类似于带反馈的单线UART(或者485),CAN控制器边发边收,然后根据收到和发送的bit是否一致来判断自己是否让出优先级,然后自动收发包,自动过滤地址,自动解析协议栈。
可以这么理解吗?

楼主:
物理层的双线、显性隐形电平等规定先不管,光从原理和协议上理解

网友A:
简单的你可以这么理解;

楼主:
单线通信做主从机,用CAN比UART要好吧?自带仲裁、地址、FIFO邮箱收发。

网友B:
逻辑上大约可以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这么理解的话,不考虑单双线,网络也是了。  网络也是侦听是否空闲,空闲则可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