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codewarrior的工程后缀名是什么?

楼主(2015-01-23):
现在刚接触codewarrior,不知道他的工程后缀名是什么?刚从iar和keil转过来,不太熟悉。。谢谢了

楼主:
老规矩,沙发自己坐:D

楼主:
答案找到了,是.project文件 哈哈 只是奇怪为什么没有关联成codewarrior的图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答案找到了,是.project文件 哈哈 只是奇怪为什么没有关联成codewarrior的图标。 ...

对的,是.project。
没有图标。
添加工程的时候,可以先打开CW,然后把路径选到你工程所在路径,就会导入了。

网友B(2015-04-14):
codewarrior没有工程的快捷图标,需要打开软件后,从软件中导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