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量] 求助!如何测量出负载故障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应急电源,主要用于在紧急状况下对后面的24V,5A的负载供电,同时需要检测出负载故障。请问要怎样才能检测出负载故障?

网友A:
大神快来看看啊

网友B:
测负载电流啊。

网友C:
监控负载 电压 电流 判断
或者有条件可以和后端电路通讯

网友D:
看不懂,比较高深~~~

网友E:
请负载告诉你就行了。

网友F:
增加电压电流反馈就行了

网友G(2015-05-21):
软启动  保险  极性检测

网友H:
24V供电以后,检测电流是不是大于5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