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28335ADC模块过采样提高精度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使用28335进行ADC,手册说可以采用过采样提高精度,比如ADIN0引脚采样三次,然后取平均。如果输入是稳定电平,这样当然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输入时正弦,是不是就不对了呢,因为三个通道采样会有先后,虽然都是对ADIN0的信号采样,但是实际上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点是不一样的,这样取平均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。请问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呢,是否可以这么做,我的目的是提高采样精度。

网友A:
他们说的平滑滤波  肯定是在高于你要采集正弦波的频率很多的时候   起作用的

网友B:
版主说的很对,比如我们采用AC侧,正弦50hz,我们的采样频率是Mhz级的,所以这点延迟是us级的,不会有什么影响的,主要是你的滤波方法要得当

网友C:
精度和分辨率是不一样的,你只能提高分辨率,没法提高精度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精度和分辨率是不一样的,你只能提高分辨率,没法提高精度的。

看过一篇**,用过采样方法,12BITADC做到了16bitADC效果,你说是提高了精度还是分辨率,还是都提高了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看过一篇**,用过采样方法,12BITADC做到了16bitADC效果,你说是提高了精度还是分辨率,还是都提高了? ...

这只是提高了分辨率,分辨率从12位提高到了16位。

网友D:
精度是什么?为什么不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