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(求助)STVD Debug watch 窗口的变量每次Debug都要重新输入?可否设置保存?

楼主(2015-01-23):
各位大侠:
       STVD Debug watch 窗口的变量每次Debug都要重新输入?可否设置保存?如何设置!

网友A:
那个功能时好时坏。
我是在调试界面下,选择保存整个项目,有时候可以保存变量,有事又不行,要重新输入。你可以试试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功能时好时坏。
我是在调试界面下,选择保存整个项目,有时候可以保存变量,有事又不行,要重新输入。 ...

你好,谢谢回复,我现在发现经常监视的变量好像会被”记住“。有点莫名其妙!不知道开发STVD的高手有没有在这里的。总之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