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有配置工具软件吗?

楼主(2015-01-23):
各位:
      C8051和STM都有配置工具软件,msp430有这样的工具吗?

网友A:
神馬是工具配置軟件?....在CCS及IAR裡面的project->properties裡面大多可以配置一些匯編跟組譯設置,
同樣的IDE開發工具設置跟驅動選項也是有的....不是太明白您說的配置工具指的是哪方面??....
P.S.我台灣來的,用語如果不同鬧笑話的情況請海諒。

楼主:
henryetchou
:
我用过STM32CUBE,就是选一个MCU,出来很多设备,比如,SPI,UART,PWM等,我只要选择SPIx,Uartx,点击产生代码,
这样基本的代码就不要我去对照datasheet,一一写了,是不是很方便,又不会出错

网友B:
有的,可以使用Grace

网友A:
IAR跟CCS都有DriverLib裡面很直觀的就能用這些功能串口的功能。

楼主:
Grace好像支持二类MCU,F2和G2系列的,

楼主:
用了几年STM32,不习惯TI这类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