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L25Z开发板vlpr_lls_adc例程疑问

楼主(2015-01-23):
在void init_ADC16(void)函数中,ADC通道是31,手册上查到是;Module is disable,这个例程的目的做什么的?

网友A:
Module is disable就是模块关闭,
就是不想转换了,需要关闭模块,就可以把ADC模块的通道选择到31,这样就关闭ADC模块了。

楼主:
这个例程也太搞笑了吧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例程也太搞笑了吧。

看这个代码,功能应该是这样的:
RUN模式下配置LLWU的唤醒为LPTMR,然后配置100ms的LPTMR定时作为LLS的唤醒源。
如果是上电复位或者外部引脚复位,则初始化ADC。
使能中断之后,进入到LLS功耗模式,等待LLWU唤醒。
唤醒后开等读ADC值。

我认为他是想在RUN下面配置ADC转换,然后进入到LLS模式,再唤醒后看看是不是能接着读ADC值。
这个代码看着有点乱,楼主可以根据功能自己尝试写一个。

网友A:
楼主如果还有问题,欢迎继续交流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