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CDC] LM2596-ADJ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24V输入,12V输出,输出电流为1.2A,过2--3分钟的样子LM2596就烫手的不行,但是二极管和电感还可以,二极管是5825,电感是12*12mmde 47UH的屏蔽电感,请问我这个发热正常吗?我理想输出为2A。

网友A:
2596 最大输出1。5A吧 如果我没记错
1A 就烫的不行很正常
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东西效率做的太低 基本转化成热量了

网友B:
从功率看, 输出功率大概在 15W, 那么按照效率估算, 损耗应该在2W 以内.
这个功率不发热肯定是不可能了.如果散热做得不好, 很烫也是可能的.

网友C:
2596的散热没处理好吧;
或者说这部分PCB没画好;

网友D:
扯淡:手摸发热元器件:能停1~2秒。50度左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摸上马上“弹”回。70度左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摸上感觉“温暖”。45度。
    与大家共享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