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求指点:球囊开关 的 步进电机控制

楼主(2015-01-23):
因本人 没用过 步进电机,现在要用 步进电机 做产品 ,请大侠们指点!

附图为血压计球囊
现在要将该球囊用到另一项目中。
要求:
1. 球囊开关由 手动控制 改为 步进电机 控制,实现对充气、放气的控制。
2. 体积尽量小,以便于将步进电机控制单元和球囊封装到一起。

谢谢!

网友A:
楼主重复发帖了;

网友B:
或许电磁阀适合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或许电磁阀适合你

谢谢大侠指点!

目前用的就是电磁阀。
因为用电池供电,电池阀在维持状态有功耗,所以 想改为 步进电机控制。

网友C:
也可以用燃气热水器的燃气开关用的双线圈电磁阀,保持功能线圈功耗很小。

楼主:
谢谢大侠,我在研究下...

网友C:
当然也可以采用双稳态电磁阀。

网友D:
步进电机的个头不就大了么。。。

网友E(2015-02-22):
门控系统中的防盗门,用的是带自锁**的电磁阀,除了切换状态时瞬间通电,保持功能时不通电,无功耗消耗,比较适合。

网友F:
这么小只有用QFN封装的芯片了,上东芝官网上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