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逆变器] 全桥驱动芯片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对于全桥的4个mos的控制 不能直接给pwm波么?直接给2个互补pwm波 使4个开关管中的对角线2个同时开和同时关
为什么要使用全桥驱动芯片 例如IR2110之类的 他们的作用到底是什么??求解 虽然一直在用
但却没明白其中的道理 求解

网友A:
因为四个管子的电位不一样,需要用芯片给高边的驱动抬高电位

网友A:
多想想如果没有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也许就明白了

网友B:
不共地的问题, 驱动电流的问题,
其实这个问题, 仔细阅读一下 IR2110 的手册就能明白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想想如果没有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也许就明白了

C:\Users\Hipoonieas\Desktop
不是很懂电位的问题 能讲的细一点吗
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生...

楼主:
图片在附件里了 麻烦分析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很懂电位的问题 能讲的细一点吗
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生...

跟海拔类似

相对的概念

网友C:
为什么要使用全桥驱动芯片…
    因为在同样条件下全桥比半桥功率提高一倍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