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12V锂电池充电芯片 number of cells

楼主(2015-01-23):
最近想做一个锂电池充电模块。
找了TI, LINER, MAXIN的充电IC。
每一厂家的IC参数,其中都有一栏是number of cells。
例如: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power-management/energy-harvesting-and-solar-charging-products.page?paramCriteria=no
TI里面的 BQ24650 >4 Cells。
对这个含义十分不解。请各位帮忙解惑。
我的充电对象是12V锂电池,内部采用多组(应该4组以上)串并联的方式,能否采用BQ24650呢?

网友A:
1 首先确定你的电池是几串的 什么类型的电池 单体电压是多少?
2 24650明确要求 电池大于4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首先确定你的电池是几串的 什么类型的电池 单体电压是多少?
2 24650明确要求 电池大于4串  ...

我看到要求是>4cells了。
我的是锂电池,三串两并。单个cell输出3.7-4.2V。整体充满输出12.6V。
24650要求电池大于4串?还是大于4个呢?
这样要求的意义是?

网友B:
number of cells在此指串联的个数,具体好好看器件手册。

网友C:
要么2串,要么4串吧.你还得考虑保护板的问题.
找太偏门的IC.你的量产是个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umber of cells在此指串联的个数,具体好好看器件手册。

抱歉 还没有看器件手册 目前在选型 看的选型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么2串,要么4串吧.你还得考虑保护板的问题.
找太偏门的IC.你的量产是个问题. ...

有比较通用的太阳能冲锂电的IC吗?12V。

网友D(2015-03-14):
你的充电器弄好了吗?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有比较通用的太阳能冲锂电的IC吗?12V。

http://s.taobao.com/search?q=CN3722&s_from=newHeader&ssid=s5-e&search_type=item&sourceId=tb.item

楼主(2015-05-08):
引用 网友D:
你的充电器弄好了吗??

放弃了 不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