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
请教三个隔离开关电源串并联时,启动顺序,及应注意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本人设计了三个开关电源(恒压),输出与输出隔离。现在想将三个两开关电源进行串并联,以分别满足对电压或者功率的要求。请教并联时这三个电源应该怎样的启动?一个个顺序启动,还是三个全部一起启动。串联也有同样问题,怎样顺序去启动这三个电源。另外,串并联时有什么需要重要的考虑。

楼主:
请各位大侠指正

楼主:
本人实验发现,串并联都是直接启动没有发现问题。串联,如果一个个依次启动,会触动单板的过流保护,单板的过流保护点调的很高任然会触动。现在分享给大家。

网友A:
楼主高、大、上啊!不怕没想到!只怕有没做到!…

楼主:
摸着石头过河啊

网友B:
串联没什么问题,并联就复杂的多了
可以找点并联均流方面的资料看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联没什么问题,并联就复杂的多了
可以找点并联均流方面的资料看一下

请问电源板的启动顺序有什么要求,串并联的时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