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 求助——BGA 封装制作

楼主(2015-01-23):
第一次发帖求助,请各位EE帮忙解答
下图为安森美一款电池充放电IC BGA 5*5,做库时碰到两个问题:
1、Datasheet推荐焊盘2.5mm,考虑到最小线宽线距,就要把焊盘做小,那最小能做到多小?
2、如果25个焊盘,其中10个设为2.5mm,其他的焊盘设为2.0mm。 SMD过程中会出现大面积虚焊、连锡吗?
3、BGA一般  TOP焊盘:Soldermark:Solderpaste 为多少, 1:1.2:1可以吗?
4、无锡高德线宽能做到0.06mm, 有没有业务上好联系的小PCB厂,我当前项目量比较小,5000+PCS.

网友A:
貌似现在0.4mm pich的BGA越来越多了,PCB加工问题不大、打通孔或者激光孔都行、但是如果设计的是盘中孔就必需塞孔、不然SMT问题特别多

网友A:
如果电流不大可以散出去、线宽间距2.5mil!这样就要可靠得多、但是国内能做得很高良率的板厂也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