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RS] 3G模块选型

楼主(2015-01-23):
网上查了一下,发现说的3G都是说运营商,手机,电脑上网之类的......
现在是要开发一个嵌入式系统,将数据传输到远程数据中心,数据量有点大,感觉GPRS速度不够,想改用3G模块,难道3G模块就没有想GPRS模块串口AT的吗,只有PCI接口和USB接口??
3G本身区分运营商,那应该如何选择?难道是和远程数据中心的通信支持有关吗?
那个厂商的3G模块性价比高一些,用的比较多......推荐推荐

同理,那4G呢?

相当感谢

网友A:
MU509/609在用,UART和USB都有。
还有SPI的

网友B:
3G的就考虑WCDMA网络吧,这联通的3G模块做得比较成熟,很多性价比都比较高,很多行业都在用。当然了,这个也要看你所在的地区WCDMA信号怎么样,要是不好再考虑EVDO和TD-CDMA。

网友B:
现在的3G模块都有AT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