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求 步进电机控制IC 型号 ?

楼主(2015-01-23):
见附图,为步进电机的参数
求 该款步进电机 控制IC 的型号 ?

谢谢!

网友A:
THB6128,TMC260,DRV8824,L6470等

网友B:
这么小的电流,步距角又是7.5度的,最简单成本最低的,就是用三极管或MOS直接驱动。
如用专用驱动,找10元以下小功率的一般都行。

楼主:
感谢大侠们的指点,学习了 !

网友C:
ST的步进电机控制IC
http://www.st.com/web/en/catalog/sense_power/FM142/CL851/SC1794

网友D(2015-02-28):
TB78S600吧,适合低压、小电流、16及以下细分的应用

网友E:
步进电机,直接用单片机通过三极管控制既可.

网友F:
TI  , ALLEGO 都有各种电流电压的芯片

网友G(2015-04-01):
直接用运动控制芯片模块就行了,串口通信,带直线圆弧插补,多简单。三轴应用用mpc003,六轴应用用mpc006,价格就几十块钱。

网友H(2015-06-23):
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比较多。

网友I:
用单片机+ULN200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