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q解码两路视频并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我在Linux环境下用imx6q进行两路视频(h.264)的硬解码,将解码结果显示在VGA显示器上。
如何能做到两路显示结果同时显示在V4L2的输出设备上?
我目前能想到的方案有两个:
1. 每一路解码后对应一个输出设备,我试过系统中的/dev/video16, /dev/video17,都能显示。但如果用video16,会不停的闪烁;video17就没问题。我试过可以显示,不过会闪烁。我想这种方法虽然能显示出来,但是无法实际应用。
2. 利用IPU进行视频的合成,这个方案我还不知道是否可行。
请高手指点一下,或者告诉我一个可行的方案。
另外想问一下video16和video17分别代表什么设备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linux BSP是哪个版本的呢?还有两路视频是如何接入进来的?要解码成什么格式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linux BSP是哪个版本的呢?还有两路视频是如何接入进来的?要解码成什么格式的呢? ...

我用的BSP L3.0.35版。
两路视频分别对应两个数码摄像机,以rtsp格式通过网络输入,我的应用收到后,送入vpu进行H.264解码,并显示在VGA显示器上。
我的应用是通过qt开发的,qt程序中调用vpu的硬解码进行显示。
目前测试单路视频是没有问题的。我在H.264硬解码后YUV422格式直接输出到v4l2输出设备上,V4L2输出设备对应/dev/video17.
但如果是两路视频,我不能把解码结果直接输出到v4l2输出上,是否需要通过IPU进行合并处理后,再输出到V4L2设备????

网友B(2015-11-02):
楼主,能不能分享下你使用VPU硬解码的demo??
急需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+1 楼主能分享下怎么 在QT里用vpu解码显示吗? 谢谢,

网友C:
强烈地关注下,顶起来,期待资料的分享......

网友D(2016-05-19):
楼主方便提供硬解码demo吗

网友E:
你好楼主,两路视频不是同时显示在一个设备上吗?

网友C(2017-02-16):
引用 网友E:
你好楼主,两路视频不是同时显示在一个设备上吗?

应该可以异显的......

网友F(2017-05-31):
你这个问题解决没 ?好像没法支持两路啊 ,我的也会一直闪

网友G(2018-05-07):
楼主给一份硬解的demo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