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GSM模块,遇到了个很棘手的问题!【已解决】

楼主:
单片机是 MSP430F149
GSM模块是 SIM900A

程序中 单片机单独发送  AT指令,可以得到OK答复,单片机点亮第一个LED灯。

单片机单独发送ATE0指令,也可以得到OK答复,单片机点亮另一个LED灯。

但是,如果让单片机按顺序,先发送AT指令,等到OK后,在发送ATE0指令,就不能继续运行了,第二个LED就一直都点不亮了。

楼主(2015-01-23):
一开始,在网上搜了好久,连第一个握手都很难完成。

网上有人说单片机是3.3V的,模块是3.5-5V的,串口的电平不兼容。我是直接用的TTL直连,中间也没有用232电平转换芯片。

当时从网上看到,有一种简易的电平转换,就是用一个三极管,自己也就动手做了一个,没有什么效果,还是不能握手成功。

后来,偶然一个想法,就是修改了一下程序,在后面多了一个“\r\n”,结果,程序就可以握手成功了。就是上面程序中看到的这个样子了。

然后,我就再添加第二条指令,但是,程序每次都只是执行完成第一个,到了第二条指令,就陷入死循环,那个LED就闪个没完。把两条指令反过来,还是只能执行第一条,到了第二条就卡住了。

只是百思不得其解,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。

楼主:
很让人郁闷的一个问题啊。。。求大家帮帮,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呐。

如果第一次发送AT,第二次发送ATE0指令,程序可以执行完第一个(AT),到了第二个指令时,就卡住了。

如果第一次发送ATE0,第二次发送AT指令,程序也是可以执行完第一个(ATE0),卡在第二个指令上。

我看别人的程序,连续发送,中间就隔了个3秒而已,没有其他的操作了。我中间也加上延时,还是不管用。

楼主:
int main( void )
{
    //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
    uchar i;

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//关狗
    /*------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-------*/
    BCSCTL1 &= ~XT2OFF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
    do
    {
        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晶振失败标志
        for (i = 0xFF; i > 0; i--);     //等待8MHz晶体起振
    }
    while ((IFG1 & OFIFG));             //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?
    BCSCTL2 |= SELM_2 + SELS;           //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

    //计数时钟选择SMLK=8MHz,1/8分频后为1MHz
    TACTL |= TASSEL_2 + ID_3;

    GPIO_Init(P2,DIR_OUTPUT);  //设置P2为输出模式

    UART_Init(0);

    //打开全局中断
    _EINT();

     SIM900();

     while(1);
}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描    述: 此文件包含操作GSM的所有函数
*GSM 模块:SIM900A
*控制芯片:MSP430F149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include.h"

extern uchar USART1BUFF[];//重新声明一下其他函数中定义的USART1BUFF数组

extern void UART_Clear_BUFF(void);
//外部声明过的函数 0 UART1,1 UART2,str为字符串指针
extern void UART_PutStr(uchar uartx, char *str);
extern void UART_PutChar(uchar uartx, char ch);
extern void DelayNms(unsigned char n);
extern void DelayNs(unsigned char n);
extern void led(int i);
extern void GPIO_OUT(uchar px, uchar data8);
extern void UART_Init(uchar uartx);

char *ATE0="ATE0\r\n\r\n";//清除GSM模块回显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SIM900初始化函数
*
*返回值:无
*测试通过时间:2015年1月22日22:58:54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IM900(void)
{

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UART_PutStr(0,"AT\r\n\r\n");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led(2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\r\n\r\n");
    }
    GPIO_OUT(P2,0Xf7);//点亮一个LED灯,代表握手成功

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UART_PutStr(0,"ATE0\r\n\r\n");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led(4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E0\r\n\r\n");
    }
    GPIO_OUT(P2,0Xfe);//点亮一个LED灯,代表握手成功
}

楼主:
大家给帮忙分析一下吧

网友A:
俺認為您的問題不在硬件問題,而可能再UART1BUF裡的字串函數判斷,如果您想糾錯,
俺有一個有效直捷的方法來兩分....
您把GSM TX串口接上回電腦的RS-232 RX,包率設置正確,用終端機或是串口助手監看,
肯定第二個指令是否有ACK回覆??回覆得是否真是OK??
假如有回覆,那就是strstr()程序判斷不嚴謹.如果沒回覆那麼就可以判定是發送指令的問題.
此時再把單片機串口TX接回電腦RX確認一下串口打印字串是否是對的??
另~GSM模塊除了包率設置外,有時會有校驗碼(Parity)停止字節(Stop bit)的設置差異,
確認單片機的UART串口這些設置都是謀合的....
P.S.俺是台灣來的,如有用語差異鬧笑話,請多海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俺認為您的問題不在硬件問題,而可能再UART1BUF裡的字串函數判斷,如果您想糾錯,
俺有一個有效直捷的方法 ...

好谦虚啊。
我觉得也是单片机和模块间的串口匹配问题。
具体能否确认是不是这个问题,还需要楼主进一步测试。

网友C:
用串口助手直接控制下模块看是否能行?为什么命令后要加两个回车符呢?一个回车的吧

网友D:
GSM模块执行AT指令需要时间,不同的指令响应时间不同,大多数在300ms之内能返回结果。

网友E:
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led(2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\r\n\r\n");
    }
这两个类似的循环会出大问题的:
1.只要判断没有“OK”就清接收缓存,如果我刚收到一个'O',后面的字节还没有收到时,缓存就被冲刷了。
2.只要判断没有“OK”,就一直重发相应AT命令。你这是在测试GSM模块的串口接收缓冲区有多大吧!!!!!!

网友F:
清楚中断了?

网友G:
需要看下是否真的收到OK字符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俺認為您的問題不在硬件問題,而可能再UART1BUF裡的字串函數判斷,如果您想糾錯,
俺有一個有效直捷的方法 ...

谢谢了。 这个strstr()函数是系统库函数,用于在字符串中查找什么含有指定的字符串(即“OK”)。

这个问题现在算是差不多解决了,跟BSL编程器有关,我把编程器从开发板上取下,程序就可以运行了。

让我郁闷的是,偶尔忘了取下编程器,程序有时候也会运行,不过,概率很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串口助手直接控制下模块看是否能行?为什么命令后要加两个回车符呢?一个回车的吧 ...

我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,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,是一个回车的。
可是,当是用单片机发送时,一个就不起作用。而两个就可以起通过。

现在程序勉强可以运行,有些地方,还是需要在调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
这个地方是有些不妥。我已经把用于延时和显示的led程序放到了发送之后,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应答信号了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忙!!!

问题出在BSL编程器上,我的BSL编程器,是我自己用CH340的USB串口改造的。把编程器从开发板上拆掉,程序就可以运行了。

对于上面各位说道的延时问题,我的程序中延时放置的确实不妥,我已将发送语句,移动到了用于延时的led()函数后面了。

唯独让人郁闷的是,有时来回改写程序,有可能会忘记拆掉编程序,程序有的时候,竟然也能运行。不过是小概率事件。

楼主:
现在程序时可以运行了,但是还是发布出去短信。问题我想应该出现在通信上。

单片机发送,GSM发送的数据同时发给单片机和串口调试助手,是这个样子。

GSM发回的数据里面有乱码。

串口接收的数据

串口接收的数据

楼主:
额 现在这个乱码的原因找到了。

原来是我一开始都是使用ATE0这个关闭回显当做是握手信号了,后来我为了方便调试,就暂时把回显功能给注释了。

直到我连上串口,才发现GSM模块自己在疯狂的发送数据,就是这个数据,导致了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正常,也影响了串口中断正常接收GSM反馈的OK信号。

后期修改:2015年2月21日00:00:59
这个原因现在才搞明白,原来是GSM模块工作不稳定导致的。我买的这个模块对电源的要求有些苛刻。试过5v 0.7A的电源和5V  2A的电源,都不能稳定工作,电脑USB供电也是一会好一会差。后来用的5V 1A的手机充电器才保证了最起码的稳定工作。

因为这个东西的不稳定,调试程序时走了好多的弯路。希望大家也要注意,不要在硬件上犯低级的错误。

楼主:
为了调试方便,我就把AT当做握手信号了,不再使用ATE0这个不利于调试的指令。

握手之后,模块不再疯狂的发送数据,不过,偶尔也是会发送。这个发送,我经过多次测试,有可能导致我的程序进入死循环。还需要再完善,不过,终于可以发送最简单的短信了。

楼主:
还有另外一个乱码的原因,可能我的发送频率太快了导致的。所以,我尽可能的都在中间间隔了1S。

我把我改良后的代码贴在这里吧。希望可以帮到有类似困惑的朋友。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描    述: 此文件包含操作GSM的所有函数
*GSM 模块:SIM900A
*控制芯片:MSP430F149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"include.h"

extern uchar USART1BUFF[];//重新声明一下其他函数中定义的USART1BUFF数组

extern void UART_Clear_BUFF(void);
//外部声明过的函数 0 UART1,1 UART2,str为字符串指针
extern void UART_PutStr(uchar uartx, char *str);
extern void UART_PutChar(uchar uartx, char ch);
extern void DelayNms(unsigned char n);
extern void DelayNs(unsigned char n);
extern void led(int i);
extern void GPIO_OUT(uchar px, uchar data8);
extern void UART_Init(uchar uartx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SIM900初始化函数
*
*返回值:无
*测试通过时间:2015年1月22日22:58:54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IM900(void)
{

    //第一步   握手
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*不握手,GSM模块会一直向串口发送
    *   RDY
    *   +CFUN: 1
    *   +CPIN: READY
    *会搞乱串口中断,和数据缓冲区。
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UART_PutStr(0,"AT\r\n\r\n");
    DelayNs(1);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\r\n\r\n");
        led(1);
    }
    //GPIO_OUT(P2,0Xf7);//点亮一个LED灯,代表握手成功
    DelayNs(1);

    UART_Clear_BUFF();//

    //第二步   检查SIM卡是否存在
    UART_PutStr(0,"AT+CPIN?\r\n\r\n");
    DelayNs(1);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+CPIN?\r\n\r\n");
        led(2);
        //DelayNs(1);
    }
    GPIO_OUT(P2,0Xfe);
    DelayNs(1);
    UART_Clear_BUFF();//

    //第三步   设置短信格式为GSM方式
    UART_PutStr(0,"AT+CSCS="GSM"\r\n\r\n");
    DelayNs(1);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+CSCS="GSM"\r\n\r\n");
        led(3);
    }
    GPIO_OUT(P2,0Xfb);
    DelayNs(1);
    UART_Clear_BUFF();//

    //第四步   设置短信各式为 文本方式
    UART_PutStr(0,"AT+CMGF=1\r\n\r\n");
    DelayNs(1);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OK")==NULL)
    {
        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//注意:此处必须为\R\N\R\N!!!
        UART_PutStr(0,"AT+CMGF=1\r\n\r\n");
        led(4);
    }
    GPIO_OUT(P2,0Xf7);
    DelayNs(1);
    UART_Clear_BUFF();//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SIM900发送短信程序
*
*返回值:无
*测试通过时间:2015年1月22日22:58:54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IM900_Send_MSG()
{
    DelayNs(3);

    UART_PutStr(0,"AT+CMGS="10086"\r\n\r\n");
    DelayNs(1);
    GPIO_OUT(P2,0Xef);
    DelayNs(3);

    UART_PutStr(0,"Hello World!");

    GPIO_OUT(P2,0Xbf);
    DelayNs(3);
    UART_Clear_BUFF();//

    UART_PutChar(0,0X1A);//发送短信

    GPIO_OUT(P2,0X3c);  //正在发送短信!!!!!

    DelayNs(3);//等待发送结束

    while(strstr((char const*)USART1BUFF,"CMGS")==NULL)
    {
        //UART_Clear_BUFF();
        UART_PutChar(0,0X1A);
        GPIO_OUT(P2,0X7f);
        DelayNs(1);
        GPIO_OUT(P2,0Xff);
        DelayNs(1);
        GPIO_OUT(P2,0X7f);
        DelayNs(1);
    }
}

楼主:
额 不知道是自己分数问题,还是怎么回事,自己发帖可以选择50分,而结贴时又显示错误。

自己也不想无满意答案结贴。好无奈。

网友H:
向各位大神学习

网友I:
学习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棘手的问题

网友J:
各位都是高手啊  向你们学习

网友K:
很值得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一个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额 现在这个乱码的原因找到了。

原来是我一开始都是使用ATE0这个关闭回显当做是握手信号了,后来我为了方 ...

呵~恭喜您糾錯成功,做一個編程員最大的樂趣,不是順順利利沒卡關的把項目完成,而是遇到數個卡關挫敗,從中逐步以自己的思考邏輯去解決問題,這個喜悅跟成就不是一般研讀書本或是聽聽研習就能獲得,gps有冷熱開機、星曆取得、ATAPI命令取NMEA等技術環節,當您要取得計算更精確快速的座標資訊時,其中鑽研的樂趣會越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~恭喜您糾錯成功,做一個編程員最大的樂趣,不是順順利利沒卡關的把項目完成,而是遇到數個卡關挫敗, ...

恩  很认同您说的。后面还要慢慢来,还有GPRS定位在等着我。

网友L:
都是大神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