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
对" pattern=pattern<<1|0x0001怎么理解"的解答

楼主:
有网友提出: pattern=pattern<<1|0x0001怎么理解

我用Atmle Studio6.2做了一个小实验。结果让我很吃惊,也谢谢网友能提出这样的问题。

首先选择不用库建立一个工程。然后选择ATmega16。

然后加入以下程序:
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stdint.h>
#include <util/delay.h>

uint16_t pattern;
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 pattern = 0xFFFE;
         pattern=pattern<<1|0x0001;
         _delay_ms(10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//TODO::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
    }
}

运行结果如下:

转换成十六进制为:

可见整体都移一位,然后再或上那个1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