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 xilinx spartan ii slave parallel配置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用一个处理器配置一个Spartanii的fpga,采到的时序看了也没啥问题,但就是无法配置正确,就是DONE信号无法变高。

我用ISE生成的rbt文件,自己写了个程序转成二进制文件,按照文档上说的左为MSB,即rbt中一行生成4个字节;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。

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?各位老大。

我就是使用了d[0..7],nwrite,ncs,cclk,nprogram:
加电后,程序跑起来,将nprogram拉底,大概几个微妙吧,再拉高;采到的时序看了,对应的ninit信号会变低,然后再变高;
等ninit信号变高后,就按部就班的加载配置数据;

楼主:
hex文件可以由ISE自动生成。

把整个配置过程的配置数据采集了,和原始配置文件对比,发现会在一些位置出现重复配置数据。
认为是存在配置时序错误。
重新修改了配置程序,尽量保证时序满足配置要求。

最终实现了并行从模式配置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hex文件可以由ISE自动生成。

把整个配置过程的配置数据采集了,和原始配置文件对比,发现会在一些位置出现 ...

用什么方法采样整个配置过程的配置数据?请教

楼主(2015-04-15):
用逻辑分析仪同步采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什么方法采样整个配置过程的配置数据?请教

用逻辑分析仪同步采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