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9bit的CAN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CAN, AN, AC

这是一个从系统上接受到的报文,是扩展帧,但有些帧只有29bit的帧头,后面没有data,没想明白为何这样,发报文不就是为了发送数据吗?请高手指点。

楼主:
这是一个老外设备里面的(很知名公司的设备)的一个报文,大概是他们2008年的设计。

网友A:
个人理解,在CAN的ID中,可能有控制命令,是不需要data的,ID就可以搞定

网友A:
id 是4个字节,data 是 8个字节

网友B:
楼主用的什么分析设备。这个会不会是远程帧?

网友C:
同LS,远程帧!

应用:  我去问题 ECU 你转速多少了,这个时候不需要参数,就发远程帧!
       然后ECU再将转速回过来

楼主:
谢谢,我觉得应该是远程帧。

网友D:
远程帧,或者29位ID里面带有足够信息(某些特殊协议里,29位ID里面可以带有少量数据),都有可能。

另外,远程帧应该好点的解码仪应该有显示 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