色差转VGA

楼主(2015-01-23):
高分求色差转VGA方案,不要说使用SOG同步,因为很多显示器不支持,我想转换成VGA带HD,VD同步信号的,望高手指点。

楼主:
自己先顶起来,等高手指点!

网友A:
这个有现成的转换器和转换芯片,在网上搜吧。

网友B:
intersil有模拟转换的生成的是带HV的,效果一般。
有些scaler芯片都可以做
也可以用视频AD转为数位进行色彩空间转换再经过DA输出V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