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用ASF跑SAMD21程序(21)FreeRTOS

楼主(2015-01-23):
注意了,运行这个程序必须下载最新的ASF里边有FreeRTOS组件。

其实我这个程序是自己根据提示编程的,资料就是ASF里的Debug Print Service for FreeRTOS

我把串口换成LED灯,毕竟简单多了,但是无论多简间,它也叫FreeRTOS.

以下是运行截图:

这个是参考页面:

ASF中一定要包含FreeRTOS组件

以下是程序清单:

#include <asf.h>

static void main_task(void *params)
{
        do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_pin_toggle_output_level(LED0_P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TaskDelay(1000 / portTICK_RATE_MS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}

int main (void)
{
        system_init();
        xTaskCreate(&main_task,        (const char *)"Main task",       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+ 100,        NULL,        tskIDLE_PRIORITY + 2,        NULL);
        vTaskStartScheduler();

}
运行结果LED0一亮一灭的。

网友A(2020-04-08):
路过看看,好像一个回复都没有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