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入门程序编译问题

楼主(2015-01-23):
>> Compilation failure
gmake: *** [DSP281x_SysCtrl.obj] Error 1
'Building file: ../haha.c'
'Invoking: C2000 Compiler'
"C:/ti/ccsv5/tools/compiler/c2000_6.1.0/bin/cl2000" -v28 -ml -mt -g --preinclude="C:/Users/kakaoracle/Desktop/tidcs/c28/DSP281x/v120/DSP281x_headers/include" --include_path="C:/Users/kakaoracle/Desktop/tidcs/c28/DSP281x/v120/DSP281x_headers/include" --diag_warning=225 --display_error_number --diag_wrap=off --preproc_with_compile --preproc_dependency="haha.pp"  "../haha.c"
Fatal error #5: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"C:/Users/kakaoracle/Desktop/tidcs/c28/DSP281x/v120/DSP281x_headers/include"
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"../haha.c".
Compilation terminated.

>> Compilation failure
gmake: *** [haha.obj] Error 1
gmake: Target `all'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.

如上面所示,我按照力天电子里面教程讲的一步一步来的,可是为什么会不成功呢?大家有什么好意见吗

网友A:
找不到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不到文件

求求大神,我应该怎么设置啊,能给我推荐一个实例详细点的吗

楼主:
自己努力的顶

网友B:
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"C:/Users/kakaoracle/Desktop/tidcs/c28/DSP281x/v120/DSP281x_headers/include"
1 fatal error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"../haha.c".
找不到这个haha.c的文件的啦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"C:/Users/kakaoracle/Desktop/tidcs/c28/DSP281x/v120/DSP281x_headers/incl ...

是吗?我英语不好,我再看看:lol

网友C:
我有分享很多2812的例程   你可以先编译一下  在跟踪每个调用
熟悉整个框架   相关文件等

网友D(2015-04-18):
引用 网友C:
我有分享很多2812的例程   你可以先编译一下  在跟踪每个调用
熟悉整个框架   相关文件等 ...

你好  能分享下2812的例程的链接么?
我有块板子  但是板子的例程都是ccs3 的   现在大家都用4或以上的
自己的电脑也是ccs4的,在导入的过程中一直有问题
所以还请分享下例程
或者能否指教下如何把ccs3的导入到4,网上的教程都看了也参照了  但是就是有问题。也百度不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好  能分享下2812的例程的链接么?
我有块板子  但是板子的例程都是ccs3 的   现在大家都用4或以上的
...

我的也是基于CCS3.3的   建议你新建例程   然后把源文件等添加进去

网友E:
先找一个别人已经编译过没有问题的例子,看看是不是自己的软件装的有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的也是基于CCS3.3的   建议你新建例程   然后把源文件等添加进去

你好  感谢回复~~
还想追问下~~~不同作用的程序需要的头文件等资源不一样~~
是否有一个完美的模板,可以把2812的相关程序都在里面跑呢
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增删?
是否有2812在ccs 4 下面的相关教程?
如果有 还请不吝赐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好  感谢回复~~
还想追问下~~~不同作用的程序需要的头文件等资源不一样~~
是否有一个完美的模板,可以 ...

CCS只是编译器   只要你添加的头文件  源文件都是全的   那就不会有问题的
有问题只是CCS的配置问题

网友F:
这种情况大多是路径设置不正确导致的
楼主还是按照教程一步步的来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