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,如何把加到AC120V/60Hz上的8MHz频率的信号检测出来

楼主(2015-01-23):
如何把加到AC120V/60Hz上的8MHz频率的信号检测出来,8MHz频率电压的有效值大致在250mV,
请教如何做带通滤波来把其检测出来。

网友A:
选择高通滤波会更好;

网友B:
如果只是检测高频信号的有无,很简单。通过小电容与AC电网构成回路,然后经高通滤波器后做检波、积分,根据积分后的电压即可判断出有无信号。如果要解调高频信号,那要根据高频信号的调制方式和调制参数做适当的接收机。

网友C:
想做电力猫了吗?

网友D:
应该是微分吧?不懂、问问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只是检测高频信号的有无,很简单。通过小电容与AC电网构成回路,然后经高通滤波器后做检波、积分,根据 ...

我的做法是:1) 做了个高通滤波,这样8MHz/250mV信号的幅值就很低了,直接用MCU是无法检测到,
            2) 通关高通滤波后,我加了只AD8016  IC(因为一般IC过不了8MHz)来给其幅度放大,在软件上模拟,明明是可以放大幅值的,可实际焊接出来就没放大。不知道是咋回事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的做法是:1) 做了个高通滤波,这样8MHz/250mV信号的幅值就很低了,直接用MCU是无法检测到,
          ...

幅值很低可以放大,用射频LNA即可。用运放的话,增益带宽参数必须满足,这样的高速运放可不便宜,价格远远高于LNA。另外,用晶体管做放大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