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TI 技术资料分享】+基于Launchpad的爱情万年历

楼主(2015-01-23):
一、硬件:
1、 launchpad开发板一块(板载MSP430G2553)
2、 LCD1602液晶屏一块(3.3V
3、 DS1302数字时钟芯片
4、 32.768KHz晶振一枚
5、 按键两枚
6、 电位器一枚
    7、 电容、导线等
二、要实现的功能:
1、 精确显示年月日时分秒
2、 闰年、二月自动调节时间
3、 两个按键控制调节时间日期等
4、 显示自定义的语句
    5、 恋爱纪念日提醒,显示不一样的画面(We’ve been together for XX years!)
三、硬件电路图

四、整体思路
//设置P1口作为输出连接LCD1602的数据端D0-D7,P2.0为rs,P2.1为rw,P2.2为e(都配置为输出)作为LCD1602的控制端口。
//配置P2.3为SCLK,P2.4为SDA,P2.5为RST(都配置为输出)作为DS1302的控制端
//P2.6、P2.7接两个按键,配置为输入,下降沿中断,中断处理函数 void key_pro(),P2、6接key1(控制光标),P2.7接key2,控制调节
//grace配置中设置P2.0---P2.5为输出,MCLK=1MHz,关闭看门狗
//在做DS1302的硬件时应该特别注意:数据线RST、SCLK、SDA一定上拉电阻,晶振添加负载电容,连接线尽量短
先列写出主函数,是思路清晰点:
void main (void)
{
CSL_init(); // 初始化单片机
lsd1602_init(); // 初始化LCD1602
ds1302_init(); //初始化DS1302
while(1)
{
_DINT(); //关闭中断
data_pro(); //从DS1302中读取并处理数据
_EINT();
if(month== 0x03 && date== 0x07)//3月7日是我们的纪念日
jww(); //如果是3月7号则显示不同的画面(jww是处理函数)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LCD1602显示空间(在2553中开辟)
display(); //控制LCD1602显示时间
if(month== 0x03 && date== 0x07)//3月7日纪念日
__delay_cycles(1000000);
}
}
就这样很简单的思路,全部使用了子程序调用,所以看起来清晰点,下面贴出来整个函数。注释的挺多了,有什么建议或者交流的直接回复帖子。
五、程序
说一下阅读方法,先看懂了上边的主函数,然后对应主函数调用的子函数,一个一个来看,逐个看懂,就很简单。(有一个难点,就是按键处理。因为只用了两个按键,key1每按一次会有全局变量i增加一,控制LCD1602光标的显示位置,另外一个按键调节时间)

//设置P0作为输出连接LCD1602的数据端D0-D7,P2.3为SCLK,P2.4为SDA,P2.5为RST(都配置为输出)
//P2.0为rs,P2.1为rw,P2.2为e(都配置为输出)
//P2.67配置为输入,下降沿中断,中断处理函数 void key_pro(),P2。6接key1(控制光标),P2.7接key2,控制调节(增加)
//grace配置中设置P2.345为输出,MCLK=1MHz,
//本程序将数据用ASCII表示,方便LCD1602显示
//在做DS1302的硬件时应该特别注意:数据线RST。SCLK、SDA一定上拉电阻,晶振添加负载电容,连接线尽量短
//date代表日,day代表星期几
#include <msp430.h>
#include <ti/mcu/msp430/csl/CSL.h>
//定义全局变量年月日时分秒
char year,month,date,hour,minute,second,n;//n代表周几
char love_years; //恋爱纪念年
char day[7][3]={"MON","TUE","WED","THI","FRI","SAT","SUN"};
char i=0; //用来记录key1按下的次数
char dis_buf1[16]; //lcd上排显示缓冲区
char dis_buf2[16]; //lcd下排显示缓冲区
char weiwei1[16]={"weiwei: I love u"};
char weiwei2[16]={"so much! by xuxu"};
char love1[16]={"We've been toget"};
char love2[16]={"her for years"};
//LCD1602控制位
#define rs_0 (P2OUT &= ~BIT0)
#define rs_1 (P2OUT |= BIT0)
#define rw_0 (P2OUT &= ~BIT1)
#define rw_1 (P2OUT |= BIT1)
#define e_0 (P2OUT &= ~BIT2)
#define e_1 (P2OUT |= BIT2)
//DS1302控制位
#define SCLK_0 (P2OUT &= ~BIT3)
#define SCLK_1 (P2OUT |= BIT3)
#define SDA_0 (P2OUT &= ~BIT4)
#define SDA_1 (P2OUT |= BIT4)
#define RST_0 (P2OUT &= ~BIT5)
#define RST_1 (P2OUT |= BIT5)
#define SDA (P2IN &= BIT4)
//宏定义DS1302数据地址
#define write_second 0x80
#define read_second 0x81
#define write_minute 0x82
#define read_minute 0x83
#define write_hour 0x84
#define read_hour 0x85
#define write_date 0x86
#define read_date 0x87
#define write_month 0x88
#define read_month 0x89
#define write_year 0x8c
#define read_year 0x8d
#define write_day 0x8a
#define read_day 0x8b
#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
#define write_power 0x90
//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为LCD1602的子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查询是否忙碌(每次输入指令前都要判断液晶模块是否处于忙的状态)
char busy(void)
{
char busyc;
rs_0;
rw_1;
e_1;
__delay_cycles(1000);
P1DIR = 0x00; //P1口置为输入,读取LCD状态
busyc = P1IN & BIT7; //从P1输入是否忙碌(D7高电平表示忙碌)
P1DIR = 0xff;
e_0;
return busyc;
}
//向LCD1602写字节命令
void write_command(char command)
{
while(busy()); //判断LCD是否忙碌
rs_0;
rw_0;
P1OUT = command;
__delay_cycles(1); //时间间隔MIN=30nS
e_1;
__delay_cycles(1); //MIN=150nS
e_0;
}
//向LCD1602写数据命令
void write_data(char data)
{
while(busy()); //判断LCD是否忙碌
rs_1;
rw_0;
__delay_cycles(1);
e_1;
P1OUT=data;
__delay_cycles(1);
e_0;
}
//LCD1602初始化函数
void lsd1602_init()
{
e_0;
write_command(0x38);
__delay_cycles(15000);
write_command(0x0c);
write_command(0x06);
write_command(0x01);
}
void update_disbuf()
{
dis_buf1[0]='2';
dis_buf1[1]='0';
dis_buf1[2]=year/16 + 0x30;
dis_buf1[3]=year%16 + 0x30;
dis_buf1[4]='-';
dis_buf1[5]=month/16 + 0x30;
dis_buf1[6]=month%16 + 0x30;
dis_buf1[7]='-';
dis_buf1[8]=date/16 + 0x30;
dis_buf1[9]=date%16 + 0x30;
dis_buf1[10]=' ';
dis_buf1[11]=' ';
dis_buf1[12]=' ';
dis_buf1[13]=day[n-1][0];
dis_buf1[14]=day[n-1][1];
dis_buf1[15]=day[n-1][2];
dis_buf2[0]=' ';
dis_buf2[1]='j';
dis_buf2[2]='w';
dis_buf2[3]='w';
dis_buf2[4]='&';
dis_buf2[5]='z';
dis_buf2[6]='x';
dis_buf2[7]=' ';
dis_buf2[8]=hour/16 + 0x30;
dis_buf2[9]=hour%16 + 0x30;
dis_buf2[10]=':';
dis_buf2[11]=minute/16 + 0x30;
dis_buf2[12]=minute%16 + 0x30;
dis_buf2[13]=':';
dis_buf2[14]=second/16 + 0x30;
dis_buf2[15]=second%16 + 0x30;
}
void display()
{
char t;
write_command(0x80);
for (t=0;t<=15;t++)
{write_data(dis_buf1[t]);}
write_command(0xc0);
for (t=0;t<=15;t++)
{write_data(dis_buf2[t]);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为DS1302的子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//向DS1302写一个字节的数据
void ds1302_Wbyte(char dat)
{
char s,temp;
temp = dat;
for(s=0;s<8;s++)
{if(temp & 0x01) //从低位开始传输数据
{SDA_1;}
else
SDA_0;
SCLK_1; //上升沿锁存数据
temp = temp>>1; //数据右移一位为下次输出做准备
SCLK_0; //为下一次做准备
}
}
//从DS1302读取8位数据
char ds1302_Rbyte()
{
char u,temp;
P2DIR &= ~BIT4;
for(u=8; u>0;u--)
{
temp=temp>>1;
temp += (P2IN&BIT4)<<3;
SCLK_1;
SCLK_0;
}
P2DIR |= BIT4;
return(temp);
}
//向DS1302写入地址然后读取数据
char ds1302_Read(char cmd)
{
char dat;
RST_0; //初始化RST为低
SCLK_0; //SLK=0
RST_1; //开始传输数据
ds1302_Wbyte(cmd); //传输命令字,写入要读取的时间、日期地址
dat = ds1302_Rbyte(); //读取八位数据
RST_0; //结束数据传输
SCLK_0; //拉高时钟线
return(dat);
}
//向DS1302写入地址后写入数据
void ds1302_Write(char cmd,char dat)
{
RST_0;
SCLK_0; //在RST的上升沿,SCLK必须为0
RST_1; //开始传输数据
ds1302_Wbyte(cmd); //写入要修改的地址
ds1302_Wbyte(dat); //写入数据
SCLK_1; //拉高时钟线
RST_0; //拉低RST
}
//初始化DS1302的程序
void ds1302_init(void)
{
ds1302_Write(write_protect,0x00);//关闭写保护
ds1302_Write(write_second,0x00); //初始化秒为00,不暂停时钟(BIT7)
ds1302_Write(write_minute,0x59); //初始化分为00
ds1302_Write(write_hour,0x23); //初始化时为23,设置为24小时制(BIT7)
ds1302_Write(write_date,0x01); //初始化日期为01
ds1302_Write(write_month,0x01); //初始化月为01
ds1302_Write(write_year,0x12); //初始化年为(20)12
ds1302_Write(write_day,0x07); //周日
ds1302_Write(write_power,0x0a5); //一个二极管压降,电阻4K
ds1302_Write(write_protect,0x80);//打开写保护
}
//DS1302数据处理函数,此函数将个位、十位分别用char表示,方便用数码管显示
void data_pro(void)
{
ds1302_Write(write_protect,0x00);//关闭写保护
date = ds1302_Read(read_date); //读取日
if(date>0x29 && month==0x02) //如果调时时2月超过29
{ds1302_Write(write_date,0x01);
date = ds1302_Read(read_date);
ds1302_Write(write_month,month + 1);
}
month = ds1302_Read(read_month);//读取月
year = ds1302_Read(read_year); //读取年
hour = ds1302_Read(read_hour); //读取时
hour = hour & 0x3f; //屏蔽掉前两位
minute = ds1302_Read(read_minute);//读取分
second = ds1302_Read(read_second);//读取秒
n = ds1302_Read(read_day);//读取星期
ds1302_Write(write_protect,0x80);//打开写保护
}
//按键中断处理程序(使用grace配置)
void key_pro(void)
{
char j; //用于复制自定义的显示计数(16个)
__delay_cycles(8000); //延时去抖动
if(!(P2IN & BIT6)) //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
{
i++;
switch(i)
{
case 1:
write_command(0x83); //显示光标到年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case 2:
write_command(0x86); //显示光标到月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case 3:
write_command(0x89); //显示光标到日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case 4:
write_command(0x8f); //显示光标到周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case 5:
write_command(0xc9); //显示光标到时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case 6:
write_command(0xcc); //显示光标到分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case 7:
write_command(0xcf); //显示光标到秒
write_command(0x0f);
break;
default: break;
}
}
if(i>7)
{
i=0;
write_command(0x0c); //关闭光标显示
}
P2IFG=0; //软件复位标志
while(!(P2IN & BIT6))
{
ds1302_Write(write_protect,0x00);//关闭写保护
while(!(P2IN & BIT7)) //如果按键2被按下
{
switch(i) //根据i的值来确定某变量进行加1
{case 0: //显示自定义的语句
for(j=0;j<16;j++)
{
dis_buf1[j] = weiwei1[j];
dis_buf2[j] = weiwei2[j];
display();
}
break;
case 1: //此事处理全局变量year
year++; //year加1
if(year>0x99) //如果year大于99则置0
year=0;
if((year & 0x0f)>0x09) //如果year低四位大于9(第四位BCD码表示个位),十位加1,个位置0
{year +=0x10;
year &=0xf0;
}
ds1302_Write(write_year,year);//将变化后的year写入DS1302
year = ds1302_Read(read_year);//读出来year显示(使调节year时同步变化,为了人性化)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case 2: //此时处理全局变量month
month++;
if(month>0x12)
month=1;
if((month & 0x0f)>0x09)
{month +=0x10;
month &=0xf0;
}
ds1302_Write(write_month,month);
month = ds1302_Read(read_month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case 3: //此时处理全局变量date
date++;
if( (date>0x29 && month==0x02)
|| (month==0x04 || month==0x06 || month==0x09 || month==0x11)&& date>0x30
|| date>0x31 )
date=0x01;
if((date & 0x0f)>0x09)
{date +=0x10;
date &=0xf0;
}
ds1302_Write(write_date,date);
date = ds1302_Read(read_date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case 4: //此时处理全局变量day
n++;
if(n>0x07)
n=1;
ds1302_Write(write_day,n);
n = ds1302_Read(read_day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case 5: //此时处理全局变量hour
hour++;
if(hour>0x23)
hour=0;
if((hour & 0x0f)>0x09)
{hour +=0x10;
hour &=0xf0;
}
ds1302_Write(write_hour,hour);
hour = ds1302_Read(read_hour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case 6: //此时处理全局变量minute
minute++;
if(minute>0x59)
minute=0;
if((minute & 0x0f)>0x09)
{minute +=0x10;
minute &=0xf0;
}
ds1302_Write(write_minute,minute);
minute = ds1302_Read(read_minute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case 7: //此时处理全局变量second
second++;
if(second>0x59)
second=0;
if((second & 0x0f)>0x09)
{second +=0x10;
second &=0xf0;
}
ds1302_Write(write_second,second);
second = ds1302_Read(read_second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while(!(P2IN & BIT7))
display();
break;
default: break;
}
}
ds1302_Write(write_protect,0x80);//打开写保护
}
}
//纪念日处理程序
void jww(void)
{char ww_xx;
for(ww_xx=0;ww_xx<16;ww_xx++)
{
dis_buf1[ww_xx] = love1[ww_xx];
dis_buf2[ww_xx] = love2[ww_xx];
}
love_years= year - 0x11; //减去2011年
dis_buf2[8]=love_years/16 + 0x30;
dis_buf2[9]=love_years%16 + 0x30;
display();
_DINT();
__delay_cycles(2000000); //延时显示出来
_EINT();
}
//主函数
void main (void)
{
CSL_init(); // 初始化单片机
lsd1602_init(); // 初始化LCD1602
ds1302_init(); //初始化DS1302
while(1)
{
_DINT();
data_pro(); //读取并处理数据
_EINT();
if(month== 0x03 && date== 0x07)//3月7日纪念日
jww();
update_disbuf(); //更新显示字符
display(); //显示时间
if(month== 0x03 && date== 0x07)//3月7日纪念日
__delay_cycles(1000000);
}
}

网友A:
爱情万年历,版主很有创意啊,呵呵。支持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爱情万年历,版主很有创意啊,呵呵。支持下

:L不是我的创意

网友B:
好炫酷的题目

网友C:
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呵呵

网友D:
适合谈恋爱的朋友呦

网友E:
当年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呢

网友F:
很不错 软硬件都有了

网友G:
感觉这个题目起的好抢镜啊 哈哈

网友H:
好博人眼球啊 哈哈

网友I:
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做好RTC部分的啊,时间日期的全靠着了。

网友:
代码太长了

网友(2015-05-12):
没有成品效果图,有点遗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