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新买的STM8程序烧不进去

楼主(2015-01-23):
今天焊了两片新买的STM8s103f3p,都烧不进程序,用的STVP,连线也没问题,先焊一个不能烧程序,然后又做了一个最小系统,还是烧不进去,求指点,难道芯片有问题?

楼主:
用的ST-LINK

网友A:
焊接电容 了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接电容 了没有

10K上拉电阻+0.1u电容

网友B:
供电多少V

网友C:
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可能性要大一些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找个官方的原理图好好对照下硬件连接,我之前做过一个003f3p6的最小系统,用STLINK,不过图现在不在手边,你再好好查下,不行我回头把图给你你对下

楼主:
去掉复位电路,CAP用1uF就可以下了

网友E:
很难说啊,搞不好是买到坏片子了.这玩意基本就是上电就能跑的.

网友F:
买到假货了

网友G:
一定是VCAP没装或装小了的原因,与REST电容没有关系,话说STM8的VCAP很重要哦,最好用X7R或X5R材质的大小1~2.2uF的电容...

楼主:
VCAP手册上写的是470nf~1uf,开始用的470nf,去掉复位电容,只接上拉电阻,复位脚是一点几伏,用stm8s207做的就没这些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板子没做好

网友H:
这个就不清楚了啊,楼主重新找块测试板子试试看呗

网友I(2015-02-22):
换个STLINK,或者换个目标板子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J:
肯定是VCAP的原因啊

网友K(2015-09-11):
我的用JTAG 烧写刚开始有问题 后来把复位电容拿掉  就好了。。

网友L(2017-05-25):
复位的电阻电容不匹配吧

网友M:
你好,请问问题解决了吗,可以对比一下STM8S103F3P6规格书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