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>>电流哪里去了??

楼主(2015-01-23):
如上图,刚学习模电不久,问个小白问题,大神指教哇:lol

网友A:
某些电源,例如干电池,是可以“吃”电流,成为其它电源的负载的。可充电电池更不必说。
某些电源则不能“吃”电流,例如典型的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而成的直流电源。

网友B:
它如果必须保持2V的电压,就需要在必要的时候成为负载。

网友C:
如果你在讨论理想电压源,请注意,书上从来没有说过电压源的电流只能流出不能流入,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而已。
如果你说的是实际电源,2楼讲得很清楚了

网友D:
与主题不同的问题是
1.楼主应该从电路基础之基础开始,不要一开口就是模电
2.IR2=(5—2)/430

网友E:
Vcc1吃的是(5-2)/430,吐的是2/430.

网友F:
理想电压源可以吃电流,实际的话那个电源是有串内阻的,节点不为2V

网友G:
叠加定理吧

网友H:
VCC1可能是个电池

网友I:
基本都都被楼上的讲完了  都不知道说什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在讨论理想电压源,请注意,书上从来没有说过电压源的电流只能流出不能流入,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而已。 ...

早已经忘记理想电压源是什么了,好像是电源内阻为0的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与主题不同的问题是
1.楼主应该从电路基础之基础开始,不要一开口就是模电
2.IR2=(5—2)/430 ...

眼神好犀利,恩恩,我打错了 应该是3/430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某些电源,例如干电池,是可以“吃”电流,成为其它电源的负载的。可充电电池更不必说。
某些电源则不能“ ...

上述的疑问是在看 固定偏压 放大看到的 不解  现在更不解了:Q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上述的疑问是在看 固定偏压 放大看到的 不解  现在更不解了

“以前我理解”大体上是“正确理解方式”,条件是交流电压ui足够小,小得三极管输入可以看成是线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以前我理解”大体上是“正确理解方式”,条件是交流电压ui足够小,小得三极管输入可以看成是线性的。 ...

不懂, 第一幅图,,VCC1将电压钳制,那么第二图,输入的交流信号是不是也是把R2的电压钳制了呢,
当然肯定不对,
可是又怎么解释两幅图的对比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懂, 第一幅图,,VCC1将电压钳制,那么第二图,输入的交流信号是不是也是把R2的电压钳制了呢,
当然肯 ...

当输入信号频率够高以致于电容容抗可以忽略时,可以认为输入的交流信号“把R2的电压钳制了”。
但这样理解,显然对直流和缓慢变化的交流不正确。
建议仔细看看5楼Lgz2006回复。

楼主:
ok 已知晓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