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f用法

楼主(2015-01-23):
例如如下语句
int a=0;
if(P0.0!=1)
{
    a++;
      }
  LED=1;
这样if语句理解成P0.0为0时,a由0变为1,再执行LED=1。
还是理解为P0.0为0时,a由0变为1,再由1变为2,一直递增,直到P0.0为1时,a坏不再增加。最后执行LED=1。

网友A:
如果P00==0,a加1,执行LED=1;如果P00==1,直接到执行LED=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