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电路,采用开关电源供电,有时工作不正常,问题在哪

楼主(2015-01-24):
一个电路,包含一个单片机、两片IC,外部供电为直流5V电源。大致如下图

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两片IC中有一片(暂定为IC1)在工作时会不正常,供电采用的是成品的5V DC输出适配器,如下图。

后来发现更换别的适配器,有的可以,有的也不行,像上图中的适配器换了5个不同的厂商的,后来也试过使用3个不同的手机适配器,结果就是其中两个适配器也不可以
正常工作,因为板子上有USB口,试过使用电脑USB口进行供电,可以正常工作。
使用过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如下图类似产品:也可以正常工作。

在上述的使用适配器无**常工作的时候,如果将示波器的探头接地接到板子上,板子也可以正常工作。

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供电的电源是一个可靠接地的,那么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,比如电脑USB、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这些电器都是三个脚的插头,公司插座三个孔的是接了接地线
的。使用的适配器虽然也是开关电源,并且都是两个脚的,有些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有些却不行。

整个测试过程,MCU和IC2都是正常工作的,只有IC1有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。

之前给客户调试电路板也遇到相似的情况,当时使用的是如下图所示的开关电源

其示意图如下:

输入端有三个,分别是零线、火线、接地,输出端就是GND和+5V,如果输入端只接零线、火线,那么后面的电路板中也有部分芯片(并不是全部)工作不正常,如果将输入端的
接地也接到插座中去,系统可以正常工作。在只接零线、火线系统工作不正常的情况下,如果将示波器的探头接地接到板子上,板子也可以正常工作。

我想了解的是:
1.是什么原因导致电路会产生这样的情况?
2.具体解决的办法是什么?最好不要让产品挑电源。
3.其他讨论或者经验,高手也可以分享分享

网友A:
猜测:你的适配器(第二幅图片)共模干扰太厉害,而你的系统(第一幅图片)未接地,但信号线对地有较大分布电容。
解决:你的系统(第一幅图片)良好接地,或者在系统电源输入端(第一幅图片注明“电源部分”处)加共模滤波器。

网友B:
有的手机充电时屏也乱跑,就是交流干扰。

网友C:
手机充电器的质量参差不齐,纹波;
交流电源输入端应该有共模电感;
电源输出端最好有PI型滤波电路;
交流电源需接地良好;
产品电源输入端,要有足够的滤波电路;

网友D:
不能怪电源,楼主要自己好好反思,电路设计是不是合理,还有什么缺陷;

网友E:
首先,手机适配器未必都是稳压的,输出电压离散性也很可能较大,而且输出纹波更可能较大,超出器件能够耐受的范围就会导致异常。至于最下面的那个电源,这类电源都有输入Y电容,必须可靠接大地,否则通过Y电容会给系统带来很高的对地浮空电压和干扰。

网友F:
在电源输出正对地、输出负对地分别并一个2KV222或者472的电容吧,如果成本压力很大的话,楼主的IC抗共模干扰特性差,楼上大神们都已经说了。可能那个长的像明纬通信电源的输出没做共模处理。

网友G(2015-03-27):
LZ您好,
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,请问能告知下解决的办法吗?
谢谢~

网友H:
具体问题具体解决,哪有什么万能的灵丹妙药。
要分析具体电路,要有测试数据。
否则,就不是硬件工程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。
显然是自己电路设计的不好,不能怪电源适配器。
不好的电源适配器,也应该有测试数据呀,比如电压和纹波大小等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在电源输出正对地、输出负对地分别并一个2KV222或者472的电容吧,如果成本压力很大的话,楼主的IC抗共模干 ...

您说的,输出负对地并联一个472的电容?适配器的输出只有正极和地

网友I:
楼主5V电源输入加470uF电解;IC1、IC2、MCU的电源输入脚分别接个10uF的电解到地(GND)。

网友J(2018-06-27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是什么原因,怎么解决呢

网友K:
用示波器观察一下适配器输出电压的纹波,确定问题在哪里

网友L:
电源纹波太大吧,家电滤波电路看看

网友M:
引用 网友L:
电源纹波太大吧,家电滤波电路看看

推荐11楼的做法,同样的电源不可能因为接地,mcu和IC2正常工作,IC1不行。我估计要么你ic1的旁路电容没有靠近放,要么你IC1这个芯片电源耐受性不好,可通过加IC1的滤波电容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