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STM32CUBE配置usb otg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24):
在用STM32CUBE配置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的usb otg的时候,显示warning:STM32CUBEMX does not support the configuration of this IP's mode You can configure it only manually.并且在生成的时候没有看见框架里面有关于USB的任何文件,好像STM32CUBEMX只配置了管脚而已。不知道要怎么才能配制好USB OTG。另:想要驱动的设备是实验室里面的一个分析仪,新手刚刚接触USB,不大找得到下手的方向,请各位大人们指教。

网友A(2016-10-17):
帮顶,stm32F1 使用OTG也是一样的问题,请问OTG如果使用STM32CUBEMX来设计??

网友A:
LZ这问题已经解决了吗?当前使用STM32F1也是这个问题

网友B:
目前CUBEMx 不支持OTG的配置。
不过STM32的各个系列CUBE库里都有HOST库和DEVICE库。

要做OTG的话,就依据那个库做改动吧。

网友:
USB OTG一般是用于挂载存储器的,比如手机挂载个U盘。

网友C:
OTG的需要自己配置吧,没知道哪个软件可以。

网友D(2016-12-27):
引用 网友B:
目前CUBEMx 不支持OTG的配置。
不过STM32的各个系列CUBE库里都有HOST库和DEVICE库。

原来这样。

网友E:
STM32CUBEMX有使用教程吗,最在在学习使用

网友F:
STM32的CUBE库里有HOST库和DEVICE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