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 UCGUI 字库问题

楼主(2015-01-24):
现在在做UC GUI ,现在做汉字库遇到问题。硬件上有一个外部NOR flash ,想把字库放在这里面,NOR flash 是按照FSMC连接的。
   UC GUI自带字体工具生成的文件是.C的,要烧录到FLASH里面的要么是HEX ,要么是BIN,怎么转换??
   这种思路可行吗?

网友A:
那你的其他文件也是C,怎转换啊?

楼主:
解决了,解决方式不是上面这种方法!我用KEIL直接到字库烧录到外部NOR flash 中,不过KEIL 有些NOR flash不支持,自己编写FLM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