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DC24V/DC12V,6A,求电源方案!

楼主(2015-01-24):
非隔离电源,DC18V~DC24V输入,DC12V/6A输出,效率90%以上,PCB面积为80mm*60mm,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?

网友A:
这个电源以前我做过,用UC3843做的,我是13-60V输入,12V5A输出,浮驱MOS,IC自举供电,效率超90很容易,面积几乎比你的小了一半,只可惜现在没有电脑了,传不了图了

网友B:
这种方案很多,
34063就可以。

网友C:
回楼上34063这么大电流够呛吧;

网友C:
到TI或LINEAR的网站上找合适的DCDC降压芯片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回楼上34063这么大电流够呛吧;

34063外挂MOS的确可以,但是34063做BUCK效率很难做高,不如3843好用

网友D:
隔离还是非隔离。TI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34063外挂MOS的确可以,但是34063做BUCK效率很难做高,不如3843好用

以前挂过,效果不太好了;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回楼上34063这么大电流够呛吧;

本版块恰有一个精华帖,可以搜一下
最近刚搞了一个34063升压CV/CC的板子,效果还不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本版块恰有一个精华帖,可以搜一下
最近刚搞了一个34063升压CV/CC的板子,效果还不错 ...

34063我没用过,不过听说这个IC升压效率可以,降压效率不行,不知道你有没有用于降压过?效率能搞到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4063我没用过,不过听说这个IC升压效率可以,降压效率不行,不知道你有没有用于降压过?效率能搞到多少 ...

都外置MOS了,34063仅仅是一个控制器了,“不参与”功率变换了,还和升降压有什么关系?

网友E(2017-05-04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源以前我做过,用UC3843做的,我是13-60V输入,12V5A输出,浮驱MOS,IC自举供电,效率超90很容易,面 ...

有圖嗎?

网友F:
XL4016可以做的,我们有经验

网友G:
我们可以做这种的

网友G:
直接电源模块可好

网友H:
不就是BUCK斩波电路实现嘛.选择BUCK芯片外挂MOS管一般都可以实现的,如果要面积小点,就选择开关频率高点的.要隔离就加高频变压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