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】GD32调试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法

楼主(2015-01-24):
其实还是STM32过程中碰到的问题,但总之两个是一样的

一、 在“Debug选项卡”下设置好仿真器的类型后,下载程序时却提示“No ULINK Device found.”

   解决办法: Keil MDK默认使用ULINK仿真器下载程序,在“Project --->Option for Target 'xxx' --->Utilities选项卡”下把编程所使用的仿真器改为相应的类型即可。

楼主:
二、 编译工程时提示如下信息:

main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BASEPRICONFIG (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.o).

main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GetBASEPRI (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.o).

main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FAULTMASK (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.o).

main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RESETPRIMASK (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.o).

main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SETFAULTMASK (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.o).

main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SETPRIMASK (referred from stm32f10x_nvic.o).

    解决办法:工程缺少“cortexm3_macro.s”文件,把cortexm3_macro.s和STM3210x.s全部添加到工程即可。

楼主:
三、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

    很多人都碰到过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,不管是IAR的J-Link还是Keil的ULink,或者是ST的ST-Link。出现这个问题时,调试软件会提示不能建立与Cortex-M3的连接,或提示不能下载程序,或提示找不到要调试的设备等。

    这样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调试那些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、或在调试低功耗模式的程序的时候。所谓“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”包括:DMA、定时器、连续转换模式下的ADC、看门狗等模块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的根源是:

    1. 调试器需要在RAM内执行一段程序,对Flash进行擦写操作,如果不停止这些自动运行的模块,它们会干扰程序在RAM中的执行,致使下载失败。比如DMA模块被配置为不停地拷贝一段数据区,而调试器刚好需要使用DMA数据传输的目标区域,这时DMA的操作将会与调试器的操作发生冲突。再比如,如果启动了看门狗而没有执行硬件复位,则在下次调试器需要下载程序时,看门狗超时将触发芯片复位,导致下载操作失败。

    2. 低功耗是通过停止CPU的时钟而实现,JTAG调试是通过与CPU的通信实现,停止了CPU的时钟致使调试器会失去与CPU的通信。

楼主:
    有人说“我停止调试的时候,这些模块已经停止了运行,应该不会干扰到后续的调试”,这个问题要从几方面看:

    1. 调试器是通过停止CPU核心的时钟来停止被调试程序的运行,实际上被调试芯片的硬件模块并没有被复位,它们还处于使能状态,那些能够自动运行的模块只是处于暂停状态,一旦恢复了时钟之后,它们仍会继续运行。

楼主:
    2. 目前常用的调试软件,不管是IAR EWARM还是Keil MDK,调试软件界面上的"复位"按钮都不能对芯片执行硬件的复位,这个"复位"按钮只能对芯片内的程序执行软件复位,即把运行指针重新指向复位地址。

楼主:
  3. 使用板上的复位按钮可以手动地进行硬件复位,使所有模块(包括那些能够自动运行的模块)停止工作并恢复到复位状态。但是当调试器需要控制CPU之前,它需要先为CPU核心提供时钟,然后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做一些初始化的动作,然后才能接管CPU核心的控制权。在调试器为CPU核心提供时钟之后,用户程序就已经开始运行起来,如果用户程序在调试器接管CPU核心的控制权之前,就初始化好硬件模块并启动运行,则仍然会产生与调试器的冲突。

楼主:
  根据以上的分析,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,在调试器接管CPU核心的控制权之前,必须停止所有能够自动运行模块的操作,使它们处于关闭状态,要做到这一点,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案:

    1. 每次退出调试状态时,先停止所有模块的运行,比如执行该模块的DeInit()操作。

楼主:
    2. 在main()函数开始时,不管各模块处于什么状态,先执行该模块的DeInit()操作,然后在程序中较晚的时间或真正需要时再开启相应的模块。这样保证在刚进入调试状态时,调试器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初始化和下载程序的操作。先执行该模块的DeInit()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关闭哪些上一次操作开启的模块。

楼主:
    3. 调整BOOT0/BOOT1的设置,把启动模式改变为从内部SRAM启动,再结合手工硬件复位。由于BOOT0/BOOT1的状态只在硬件复位时是有意义的,而调试器不做硬件复位,所以这样的设置不会影响调试器下载程序到Flash中,也不会影响在Flash中调试程序。

楼主:
四、调试STM32程序时,某些标志位被调试软件意外清除的问题

    在调试的过程中,使用调试软件的寄存器或存储器显示窗口,可以很方便地查看外设寄存器的状态。

    很多朋友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:在单步调试时始终不能在显示窗口看到某些标志位的变化,应该设置这些标志位的时候,窗口中却显示为0,不少人都错误地认为这是芯片的问题。

    我们知道,不少STM32外设的状态寄存器位,可以通过对某些寄存器的读操作而清除(例如I2C的I2C_SR1中的很多标志位),在调试过程中,每当程序停止在设置的断点或单步停止时,调试软件都会自动地读出所有指定的寄存器和存储器中的内容,并刷新窗口的显示,调试软件的这个读操作恰好清除了那些标志位,造成了上面描述的现象。

楼主:
  有几个简单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:

  1. 关闭寄存器或存储器显示窗口。
  2. 在寄存器或存储器显示窗口中不显示这些敏感的寄存器。
  3. 不要把断点放在对这些敏感的寄存器位操作的前面,以保证这些寄存器位不被调试软件意外地操作。
  4. 看官自己添加~~~~~

楼主:
五、在使用STM32的外设时,由于IO口被用作复用功能,但是外设的初始化正确,GPIO口初始化正确,外设的时钟也已开启,但是外设无**常运行

    其中最关键的一项,大多数使用者多没有设置,就是某个IO口被用作外设的接口时,需要开启IO口的复用功能的时钟,即进行外设、IO的时钟使能时,需要如下代码:
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x | RCC_APB2Periph_AFIO, ENABLE);    /* GPIOx and AFIO clock enable */

x --- 为对应的GPIO口,如:A、B、C、D、E。

    在使用时,一定要注意该要点!

楼主:
六、用JLINK下载完程序后,程序开始运行并在“Build Output”栏多出如下信息:

* JLink Info: Found SWD-DP with ID 0x1BA01477
* JLink Info: TPIU fitted.
* JLink Info: ETM fitted.
* JLink Info:   FPUnit: 6 code (BP)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
Application running ...

    在“Project --->Option for Target 'xxx' --->Utilities--->Settings”下,去掉“Reset and Run”复选框即可

网友A:
这个不是讲的GD32的么,怎一下下的就成了stm32 的呢?

网友A:
看俩二者之间还是密不可分的啊。。

网友B:
这样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调试那些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、或在调试低功耗模式的程序的时候。所谓“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”包括:DMA、定时器、连续转换模式下的ADC、看门狗等模块。

网友C:
这些问题的都是需要多加注意的啦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看俩二者之间还是密不可分的啊。。

呵呵。。GD32与STM32兼容,但一些性能有所改进

网友E:
楼主的问题总结归纳的还是很不错的。。

网友F(2015-02-25):
低功耗是通过停止CPU的时钟而实现,JTAG调试是通过与CPU的通信实现,停止了CPU的时钟致使调试器会失去与CPU的通信。

网友B:
调试软件会提示不能建立与Cortex-M3的连接,或提示不能下载程序,或提示找不到要调试的设备等,这个是需要注意的。

网友C:
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”包括:DMA、定时器、连续转换模式下的ADC、看门狗等模块。

网友E:
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,不管是IAR的J-Link还是Keil的ULink,或者是ST的ST-Link。出现这个问题时,调试软件会提示不能建立与Cortex-M3的连接,或提示不能下载程序,或提示找不到要调试的设备等。

网友F:
DMA模块被配置为不停地拷贝一段数据区,而调试器刚好需要使用DMA数据传输的目标区域,这时DMA的操作将会与调试器的操作发生冲突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五、在使用STM32的外设时,由于IO口被用作复用功能,但是外设的初始化正确,GPIO口初始化正确,外设的时钟 ...

这一步在设置的时候很关键的,就是给想用的模块的分配时钟的。

网友A:
调试器需要在RAM内执行一段程序,对Flash进行擦写操作,如果不停止这些自动运行的模块,它们会干扰程序在RAM中的执行,致使下载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