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关于单片机实现边AD采集数据边对上次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

楼主(2015-01-24):
论坛内的大神们,我想请教一个问题。
我现在要做的是AD采集一组数据后,对这组数据进行处理,处理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。现在想请问下论坛大大们,使用430单片机能否实现AD边采,比如说现在AD已经采集了一组够我处理的数据了,我拿这组数据做算法上的处理,而且还要保证在处理的同时AD还在一直采集数据这样的情况。
先谢谢论坛里的牛人了啊 ,,,
跪求解释啊

网友A:
一个cpu同时只能干一件事情,不可能两件同时干。你想多了,只要处理数据的速度够快,可以达到连续采集的效果即可,用不着并行执行的

网友B:
应该说, 所有的单片机都能进行这样的处理. 当然咯, 不同的单片机, 性能各不相同, 软件也就不同了.
    对于 430 单片机, 可以尽量使用自动完成的 ADC 操作模式, 比如可以考虑 Repeat sequence-of-channels, 以减小 ADC 控制的软件开销. 你还得使用 ADC 中断, 以尽快把转换结果保存起来, 并通知主循环 (数据处理模块) 进行数据处理.
    对这组数据进行处理,处理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。那么这里是整个选型和可行性的关键, 就是看采样时间间隔里, 能否来得及完成这么多数据的处理. 如果来不及, 那么请选用更高性能的单片机或者 DSP 来做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cpu同时只能干一件事情,不可能两件同时干。你想多了,只要处理数据的速度够快,可以达到连续采集的效 ...

:handshake  谢谢斑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说, 所有的单片机都能进行这样的处理. 当然咯, 不同的单片机, 性能各不相同, 软件也就不同了.
    对于 ...

:handshake

谢谢啦,我在自己想想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说, 所有的单片机都能进行这样的处理. 当然咯, 不同的单片机, 性能各不相同, 软件也就不同了.
    对于 ...

:D 采样时间为6.25微秒,而且只能采集完整个发射的数据才能做处理。我个人感觉单片机完成不了,还是得换DSP,FPGA等

网友C:
用dma自动传送AD数据

网友D:
加个操作系统好了;

网友E:
能不能做,就要看速度够不够,对于人的反应速度,低速mcu感觉到是并行处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采样时间为6.25微秒,而且只能采集完整个发射的数据才能做处理。我个人感觉单片机完成不了,还是得换D ...

这样要求有点严格,单片机够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用dma自动传送AD数据

你这是什么手机呀,没见过

网友F:
单片机的资源是不足以完成你这个要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