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立看门狗与窗口看门狗的区别

楼主(2015-01-24):
1)独立看门狗没有中断,窗口看门狗有中断

2)独立看门狗有硬件软件之分,窗口看门狗只能软件控制

3)独立看门狗只有下限,窗口看门狗又下限和上限

4)独立看门狗是12位递减的。窗口看门狗是7位递减的

5)独立看门狗是用的内部的大约40KHZ RC振荡器(不受系统时钟限制,即使系统时钟坏了也能工作),窗口看门狗是用的系统时钟APB1ENR(系统时钟要是挂了就完了)

楼主:
独立看门狗Iwdg——独立于系统之外,因为有独立时钟,所以不受系统影响的系统故障探测器。主要用于监视硬件错误。
窗口看门狗wwdg——系统内部的故障探测器,时钟与系统相同。如果系统时钟不走了,这个狗也就失去作用了。主要用于监视软件错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独立看门狗Iwdg——独立于系统之外,因为有独立时钟,所以不受系统影响的系统故障探测器。主要用于监视硬件 ...

这样讲解的比较明了的区别了两者间的关系的啊。

网友B:
独立看门狗是用的内部的大约40KHZ RC振荡器(不受系统时钟限制,即使系统时钟坏了也能工作),窗口看门狗是用的系统时钟APB1ENR(系统时钟要是挂了就完了)。

网友B:
这两个看门狗的所用的时钟源是有区别的。。

网友C:
这两者时钟源不一样,其所起的作用范围的也有所不同的。

网友D(2015-02-25):
这两看门狗的所用时钟源的不一样的吧。。

网友A:
独立看门狗是12位递减的,窗口看门狗是7位递减的,这个从他们的寄存器大小的就可以看出来的。

网友B:
独立看门狗是用的内部的大约40KHZ RC振荡器(不受系统时钟限制,即使系统时钟坏了也能工作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