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mos管驱动问题

楼主(2015-01-24):
驱动电路为运算放大器,驱动信号产生的为+12v ,_15V的方波,但是一加到mos管上,电压就降到5v左右,不知道为什么,麻烦知道的帮忙看看吧

网友A:
没有电路图谁知道啥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;

网友C:
是不是运放驱动能力不足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;

已经上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运放驱动能力不足啊?

已经上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电路图谁知道啥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已上传

网友A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这么多,这么强大的电源怎么会输出不给力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N沟当P沟用?

网友E:
为什么运放+输入是电源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上传

运放的正负电源多少V呢?
运放接MOS管,最好串个电阻;
MOS的G脚最好接个上拉电阻,比如10K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运放的正负电源多少V呢?
运放接MOS管,最好串个电阻;
MOS的G脚最好接个上拉电阻,比如10K; ...

正12v供电跟负15v供电,运放接mos管接了个100的电阻,g脚上拉接了个8.2k的电阻,还是不行?怎么办是电流不够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正12v供电跟负15v供电,运放接mos管接了个100的电阻,g脚上拉接了个8.2k的电阻,还是不行?怎么办是电流 ...

MOS管,用P沟道的;
S脚接电源,D接输出试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N沟当P沟用?

n沟道,Irf840但是还是不行,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这么多,这么强大的电源怎么会输出不给力呢。。。。。 ...

对啊,其实就是Vgs电压不加到mos管上时电压正常,但是一旦加到mos管上,电压就降下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运放驱动能力不足啊?

恩,其实就是Vgs电压不加到mos管上时电压正常,为正12v,负15v,但是一旦加到mos管上,电压就降下来了,为正5v,负2v,不知道为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S管,用P沟道的;
S脚接电源,D接输出试下;

手头现在只有n沟道的irf840,没有p沟道的,有别的解决办法么?或者您提供一种驱动mos管的电路?

网友A:
按照你给出的电路原理示意图,就算运放驱动能力不够,波形也不该那样。。。。。。
除非你的那些电源没有那么好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恩,其实就是Vgs电压不加到mos管上时电压正常,为正12v,负15v,但是一旦加到mos管上,电压就降下来了, ...

是不是你的电路图没有画全部?很多公司的IRF840的极限参数Vgs是20V,是不是电路上还有钳位稳压管给MOSFET留较大电压余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你的电路图没有画全部?很多公司的IRF840的极限参数Vgs是20V,是不是电路上还有钳位稳压管给MOSFET ...

这是全部了,没有别的电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