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TIM8捕获,TIM1pwm输出问题

楼主(2015-01-24):
这个程序是设置TIM8进行捕获,TIM1进行PWM输出。TIM1没有输出。如果在主程序中先写TIM1在写TIM8,TIM1输出正常。如果在TIM8的配置中设置滤波为0x0;TIM1有输出。如果在TIM1中取消通道1的设置,TIM1有输出。如果在TIM1设置最后重新设置TIM1->CR2=0x0;TIM1有输出。以上情况都可以使TIM1有输出,调试过程中观察TIM1寄存器,TIM->CR2和TIM1->CRC会被意外改变。不能解释以上各种原因。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TIM8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TIM1_Configuration(void)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RCC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  GPIO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  TIM8_Configuration();
    TIM1_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GPIO_Configuration()
{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|GPIO_Pin_7|GPIO_Pin_8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 GPIO_Init(GPIOC 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GPIO_Pin_8|GPIO_Pin_9|GPIO_Pin_1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 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
void RC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          RCC_DeInit();
      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          HSEStartUpStatus =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          if(HSEStartUpStatus == SUCCESS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
        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
        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
            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
  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
        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 RCC_PLLMul_9);
    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
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;
    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TIM1|RCC_APB2Periph_TIM8, ENABLE);
}

void TIM8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ICInitTypeDef  TIM_ICInitStructure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65000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1000-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8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olarity = TIM_ICPolarity_Rising ;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Selection =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;
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Prescaler = TIM_ICPSC_DIV1;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0xF;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1;
        TIM_ICInit(TIM8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2;
        TIM_ICInit(TIM8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Channel = TIM_Channel_3;
        TIM_ICInit(TIM8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8, TIM_IT_CC1|TIM_IT_CC2|TIM_IT_CC3,ENABLE);
        TIM_Cmd(TIM1,ENABLE);
}

void TIM1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90-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10000-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1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=TIM_OCMode_PWM2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=TIM_OutputState_En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NState=TIM_OutputState_Disable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=0;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=TIM_OCPolarity_High;
        TIM_OC1Init(TIM1,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2Init(TIM1,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3Init(TIM1,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4Init(TIM1,&TIM_OCInitStructure);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IM_OC3PreloadConfig(TIM1, TIM_OCPreload_Enable);
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1,10);
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1,20);
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1,30);
        TIM_CtrlPWMOutputs(TIM1,ENABLE);
        TIM_Cmd(TIM1,ENABLE);

}

网友A:
TIM->CR2 是控制寄存器, 运行不应该改变的, 是不是你的程序的什么地方有问题, 错误地修改了这个寄存器, 你可以借助调试器的断点功能捕捉修改这个寄存器的地址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M->CR2 是控制寄存器, 运行不应该改变的, 是不是你的程序的什么地方有问题, 错误地修改了这个寄存器, 你 ...

刚才打断点看了,从92行开始CR2的值被改变了,直到102行都可以改变CR2的值。如果main函数中先调用TIM1,后调用TIM8,TIM1->CR2的值始终没有改变,如果去掉第66行,也不会改变TIM1->CR2的值。所以是不是很奇怪。

网友A:
我以为是运行中改变了呢, 原来是初始化中改变, 那是因为库函数的问题, 不奇怪的
所以初始化是要注意先后关系的, 看参考例程的顺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为是运行中改变了呢, 原来是初始化中改变, 那是因为库函数的问题, 不奇怪的
所以初始化是要注意先后关 ...

可是初始化的程序里调用的库函数并没有对TIM1->CR2进行设置,为什么会被改变,而这种改变又似乎和另一条语句。

网友A:
嗯, 这个问题, 还是找调试器帮忙吧
跟踪到库函数内部, 看看怎么修改这些寄存器的, 看这些对用好库函数和 mcu 也有帮助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 这个问题, 还是找调试器帮忙吧
跟踪到库函数内部, 看看怎么修改这些寄存器的, 看这些对用好库函数和 mc ...

找到原因是由于TIM1函数中定义的TIM_OCInitStructure结构体的初值不为零,被调用后影响了CR2中的最低位使得不能输出PWM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