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视信号共享器?

楼主(2015-01-24):
1,家里有两台电视机,其中有一台电视机接的是那种卫星接收器大锅天线。另一台怎么才能也接入这个天线?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共享。

2,现在有没有哪种设别可以把电视信号无线传输的,就是家里有一段空间不方便布线,天线只是入户了,到屋里不想再扯线了,有没有什么无线设备可以把这个转换的。

网友A:
好像没有
现在带无线网卡的电视倒是挺实用的

网友B:
第2个没有;

第一个,好像要再买个放大器;
不过这样的话,你再买个卫星天线接收器也差不多,不到100吧;
这样过年的时候回去看看也够了;

网友C:
两台电视共享同一卫星接收机很简单,但没有意义。说“简单”,不管卫星接收机的输出信号是什么都很容易分配给多台电视,说“没有意义”是因为信号一样,两台电视只能显示同一内容,这么干好玩么?
电视信号转为无线很简单,有专门的转发转发器,AV输入的,过去的电视游戏机就有用,当年才10块钱一只,转发到VHF段,输出再接个合适的天线即可。功率不够,可以用uPC1651之类的宽频LNA适当放大,用PA就更厉害了。这年头,可以选择的技术手段太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没有
现在带无线网卡的电视倒是挺实用的

不考虑网络电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两台电视共享同一卫星接收机很简单,但没有意义。说“简单”,不管卫星接收机的输出信号是什么都很容易分配 ...

两台电视,不会同时工作的。就是卧室和客厅切换着看。

你说的专门的转发器,有没有具体的设备。

网友D:
楼主你这个问题应该去卫星电视 卫星接收 论坛,那里的资料一大票一大票的。人家一个锅,几个馈源,接N个接收机。都能自己实现一套有线电视系统,好几百个台。

网友E:
楼上说得很对、广电设备多了去了、整个分配器、卫星接收机、要无线就找带无线的那种、找一套装起来就行、也不存在都看同一个节目的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两台电视,不会同时工作的。就是卧室和客厅切换着看。

你说的专门的转发器,有没有具体的设备。

你去某宝上找吧,肯定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