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音信息转换成16进制写入单片机

楼主(2015-01-24):
产品上有个语音提醒功能,要求不要语音录入功能,只要语音芯片把语音输出的功能,怎么把声音信息写入单片机呢,需要语音输出时是不是把语音信息发送给语音芯片?还是语音信息提前存进去,只给信号?先谢谢大家啦

网友A:
如果想只用MCU播放语音,那么先用数字录音机或语音芯片录制语音,再将语音文件或数据嵌入MCU的源代码并烧录到MCU中,配合适当程序播放文件或数据即可。用片外播放器也可以,但独立的播放器要求自己的数据存储器,那就无需在MCU中嵌入语音数据了,MCU只是控制,这个方案最简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只用MCU播放语音,那么先用数字录音机或语音芯片录制语音,再将语音文件或数据嵌入MCU的源代码并烧录 ...

音频解码IC里大多都带MCU,这是最简单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音频解码IC里大多都带MCU,这是最简单的

这个就要看楼主的具体应用了,自带的MCU有是否满足的问题,也有会不会用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想只用MCU播放语音,那么先用数字录音机或语音芯片录制语音,再将语音文件或数据嵌入MCU的源代码并烧录 ...

先谢谢春阳版主的解答,现在有两个疑问,一个是录完之后怎么把已经录好的声音转换为数据呢,我搜了一下,没有找到相关的软件,如果用过可否推荐一下。另一个是如果使用语音芯片,有没有办法将语音数据发送给语音芯片呢,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出厂之前就烧录进去的,如果有能不能给推荐一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音频解码IC里大多都带MCU,这是最简单的

看到你回复我搜了一下音频解码的ic,应该没有这么麻烦,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表达清楚,我想要的其实就像打卡机上上那种,谢谢,请输入密码之类的语音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到你回复我搜了一下音频解码的ic,应该没有这么麻烦,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表达清楚,我想要的其实就像打卡 ...

我们公司是做语音芯片的。你可以用一个SOP8的语音芯片,连接到你的电路中。8个脚包含:电源正负,喇叭输出2个PWM脚,另外4个脚可以分别触发四种声音。声音是可以烧录到语音IC里的。

你的单片机只需要判断什么时候触发“谢谢”或“请输入密码”这两种情况,然后发送电平信号给语音IC的某个脚位,就能实现正确语音功能。

如果你想把声音做到单片机里面,恐怕成本要比我说的方案贵很多。

网友D:
国内的片子可以联系厂家帮忙烧你需要的歌曲,要看你的量和别人愿不愿做了,我看到一个片子有16首铃声,一般够了,要是想传数据存储,需要外挂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们公司是做语音芯片的。你可以用一个SOP8的语音芯片,连接到你的电路中。8个脚包含:电源正负,喇叭输 ...

恩,想要的和你说的一样,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呀,那个芯片烧录是不是OPT的那种,声音信息怎么转换成数据烧录到芯片中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春阳版主的解答,现在有两个疑问,一个是录完之后怎么把已经录好的声音转换为数据呢,我搜了一下, ...

前一个问题,要看你是用什么设备录的,以什么格式录,然后弄明白文件格式后编程提取数据,这显然要求比较高。用数字录音芯片方案就很简单了,数据放在FLASH里。
后一个问题,把数据发给语音芯片很简单,根据语音芯片的存储器接口类型模拟就是,不过这仍然麻烦,直接用带存储器的数字录音芯片就是,MCU仅对其做做控制就行了。该方案难度很低,成本也同样。
关于数字录音芯片,ISD4000系列就很常用,现在还有很多国产的,价格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