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MSP430的ADC10官方历程,有句没看懂,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5-01-24):
//  MSP430G2x33/G2x53 Demo - ADC10, Sample A1, AVcc Ref, Set P1.0 if > 0.5*AVcc
//
//  Description: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1 with reference to AVcc.
// 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- ADC10SC
//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.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(16x)
//  and conversion.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
//  conversion complete,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
//  reti. If A1 > 0.5*AVcc, P1.0 set, else reset.

#include <msp430.h>

int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  ADC10CTL0 = ADC10SHT_2 + ADC10ON + ADC10IE; // ADC10ON, interrupt enabled,16*ADC41CLKs
  ADC10CTL1 = INCH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put A1
  ADC10AE0 |= 0x0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A.1 ADC option select
  P1DI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P1.0 to output direction
  P1OUT |= 0x01;

  for (;;)
  {
    ADC10CTL0 |= ENC + ADC10SC;             // Sampling and conversionstart
    __bis_SR_register(CPUOFF + GIE);        // LPM0,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
    if (ADC10MEM < 0x1FF)
      P1OUT &= ~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P1.0 LED off
    else
      P1OUT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t P1.0 LED on
  }
}

//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
#pragma vector=ADC1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(void)
{
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CPUOFF);        // Clear CPUOFF bit from 0(SR)
}

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,A1通道与0.5倍的VCC比较,这个ADC10MEM<0x1FF不懂什么意思,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因为是ADC10,最大的采样值为二进制的1111111111,即0x3FF。意思就是当采样值为0x3FF时,电压为0.5*VCC
采样值如果为0x1FF,此时电压值为0x1FF/0x3FF*0.5*VCC,约等于0.25VCC
当ADC10MEM<0x1FF时,即采样电压小于0.25VCC时

网友A:
这样讲,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是ADC10,最大的采样值为二进制的1111111111,即0x3FF。意思就是当采样值为0x3FF时,电压为0.5*VCC
采 ...

当采样值为0x3FF时,电压值应该是VCC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当采样值为0x3FF时,电压值应该是VCC

不知道对不对,感谢大版主的回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采样值为0x3FF时,电压值应该是VCC

哦,也有可能。这个要看你的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也有可能。这个要看你的电路。

好的,谢谢了,懂了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?
记时结贴哦。结贴方法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44285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