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请教 USB 摄像头如何驱动呢?

楼主(2015-01-24):
网上有很多stm32读取ov7670的例子,但是这种摄像头并口传输,线又多,很难用。
而关于stm32读取常见usb网络摄像头的资料几乎没有,不知道实现难度到底在哪里?
像那种windows下面免驱动的摄像头,如何用STM32读取他的图像数据呢?

楼主:
我看一个摄像头一帧的图像就上百K,会不会是stm32无法存储这么大的数据呢?

网友A:
你得像windows样做个驱动出来,估计这样做个不如直接并口读写那样简单

网友B:
至少要解决系统问题啊;
STM32弄这个还是比较吃力的;
你可以买串口摄像头看看;

楼主(2015-08-20):
后来还是放弃在stm32上做这件事情了,改用高级控制板了,stm32只做底层控制

网友C(2016-06-30):
有人做过,不过很复杂,要跑UVC协议